[i.MX] 关于IMX6D DDR3的问题

楼主(2015-07-22):
请问各位同志,你们是否有以下情况:
IMX6D使用两片DDR,数据位32位(通常是64位),目前使用DDR检验工具是能够通过检验和压力测试。但是不能通过MFGTOOL下载系统,UART1调试串口一点信息没有。我们也根据DDR检验工具修改了U-boot文件(以前是64位的),但是结果还是一样。请问有同志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网友A:
改了ddr,肯定得修改uboot,配置ddr......
没什么必要不建议修改ddr,ddr调起来太费劲......
ddr没有配置好,uboot是不会打印任何信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ddr,肯定得修改uboot,配置ddr......
没什么必要不建议修改ddr,ddr调起来太费劲......
ddr没有配置好 ...

目前板子已经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想在不反厂的情况下调通,要改的地方我们也看了手册,修改了u-boot也是没有得,现在一点都跑不起来~~难道只有反厂重焊CPU?OO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板子已经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想在不反厂的情况下调通,要改的地方我们也看了手册,修改了u-boot也是没 ...

重焊DDR?前面打错了

网友B:
DDR都修改了,是不是得修改uboot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都修改了,是不是得修改uboot啊?

修改了,只还是没法用

网友C(2016-02-05):
你好,请问改成32bit的,可以正常运行吗?谢谢!

网友D: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能说一下嘛

网友D:
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D:
看到回复一下,谢谢了

网友E(2016-05-17):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要把原来四片DDR改为现在的2片DDR配置,32位, 4G_DDR_SDRAM_256*16,应该怎么修改相关配置呀?有经验的分享下啦,谢谢!yocto用的是4.1.15版本的。

网友F(2017-09-04):
都不想自己调了

网友G(2017-11-22):
各位都解决了吗,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