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MCU方案】+ MSP430F5525+GPRS 远程路灯监控系统

楼主(2015-07-22):
看到这次活动,也想秀一秀。
项目背景:
在目前GPRS网络普及的背景下,本系统集计算机、通信、自动控制等多种先进技术于一体,成功实现了对夜景照明系统和路灯以及无人值守海岛的航信灯等实现实时监控和管理,确保高效稳定,全天候运行,实时监控,实时控制,对异常设备快速做出判断和处理。
功能介绍:1、可以定时上报系统运行参数,上报设备运行情况。
2、一旦设备发生异常,立即上报给服务器,做报警。
3、管理者通过可以联网的PC或者手机登陆管理平台,可以随时改变设备工作模式,工作状态,以及远程测试设备是否健康。
4、随着季节变化,调整工作时间段
5、随时查看没台灯具的电流、电压、蓄电池(太阳能)的工作情况。

系统架构如图

后台管理系统:

楼主:
产品方案:
因为灯具种类很多,且是成熟稳定的产品,目前的系统是希望把曾经分散的、独立的设备连入网络,集中管控,因此方案将整个系统的硬件分为灯具部分和GPRS传输两部分来做。目前上传的方案,每一**立的灯具用一**立的GPRS,这种方案适用于海岛,航信灯以及桥梁上的独立的指示灯。
如果是小范围集聚的路灯,需要扩展一台GPRS同时瓜多台灯具的方式。这种类型这里不做描述。
上架构图:

软件协议采用了MODBUS协议(因商业应用,因此点到为止):
       服务器与GPRS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为全双工方式;服务器与GPRS设备发送、接收数据帧格式相同。
       1:帧格式

字节序号

字节数
字节名
内容
备注
SOF1
0xA5
帧头1
SOF2
0xA5
帧头2
ADDL
0xA1
GPRS设备地址低四位;
ADDH
0x50
GPRS设备地址高四位;GPRS设备的默认地址为0x01,可在使用中重新设定
CMD

功能域
STATUS
0x00
状态字节;
LEN
N
数据域字节数
8-(N+7)
N
Data

数据域
N+8
CRC

校验和;从第一到第n个数据的累加和
N+9
END
0x5A
帧结束符

楼主:
原理图单片机系统:
SIM900A原理图:

几个通信接口:
单片机和SIM900A之间是串口通信
单片机和灯具之间是I2C通信。

楼主:
PCBA:

最后,这不是我焊接的,这焊功,哎,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网友A:
很不错啊,最多能控制多少个灯

网友B:
赞一个,这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啊,最多能控制多少个灯

这套系统兼容一对一,一对多。
一对多利用单片机的另一个串口接zigbee实现自组网。
这部分没用上传。

楼主:
补充一点:
GPRS模块部分采用SIM900A,模块可以二次开发,直接把模块做成了透传功能(DTU),与服务器之间的链接靠GPRS独立维护,采用长连接方案,不掉线,自动重连,定时重启,与MSP430互为看门狗,实现不死机。

之所以采用MSP430,系统供电时太阳能电池,电源敏感,白天模块断电,单片机低功耗,晚上系统工作。

楼主:
扩展话题:
如果实现组网,大家觉得怎么方案好?

网友C:
8错8错,支持下楼主~

网友D:
:curse:阿军哥原来是土匪,我是希望!!!:shutup:

网友D:
:L大漠哥

楼主:
希望帝,多支持!

网友E:
我来跟帖了。
我认为:
1、MCU可以换成STM32F0的,更便宜;
2、Modbus RTU从机数量有限,怎么解决数量问题,或者我理解有误?
3、GPRS遇到网络延迟、网络故障等,是否有检测机制
4、插SIM卡月租贵吗?那岂不是每个月都要缴费?

网友F:
支持,好帖子,好方案,大家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跟帖了。
我认为:
1、MCU可以换成STM32F0的,更便宜;

1、MCU换哪家的就先不在TI论坛讨论了。
2、目前这套方案是一对一的,目前路灯一对多主流方案用电力载波,ZIGBEE、433M等较多,485也许也有,一般一台主机和附近的一些从机共用一个网关(GPRS),不会带数量太多的从机。主要是距离原因。
3、GPRS采用TCPIP,心跳包提示信号强度,发送失败会自动重传,与服务器断开会自动重连,并有告警指示。当然无线没有有线可靠。
4、目前物理网卡,数据卡很多,5月30M根本用不掉,还有很多更便宜的流量卡。缴费是难免的,因此用在无人海岛或者偏远地方还不错,如果每一台路灯都这样做,维护的资费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G:
非常不错的无线控制方案的。

网友G:
不过这种需要办理流量套餐的比较麻烦的,简单的短距离的采用2.4GHz的无线组网方式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过这种需要办理流量套餐的比较麻烦的,简单的短距离的采用2.4GHz的无线组网方式比较好。 ...

一个GPRS网关,余下用小无线自组网。
希望项目后期继续下去能到这一步。

小无线433和ZIGBEE评论的人很多,实际哪个好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H:
一对多的采用ZIGBEE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对多的采用ZIGBEE比较好

上海顺舟zigbee主要用在路灯。
也有人评论可靠行不行。尤其车辆多的时候。

网友I:
产品化的方案拿出来分享,还是不错的,支持!

网友J:
路灯一对多主流方案用电力载波,ZIGBEE、433M等较多

网友K: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
GPRS模块部分采用SIM900A,模块可以二次开发,直接把模块做成了透传功能(DTU),与服务器之间 ...

楼主的这个机制非常好,可否开源SIM900A相关程序,供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L: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单片机系统:
SIM900A原理图:

sim900模块的通讯性能非常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这个机制非常好,可否开源SIM900A相关程序,供学习,非常感谢。。。 ...

最近看到二姨家再搞连载活动,本人正在积极准备,准备做一个GPRS应用的连载。
牵扯的东西较多,抱着学习的态度和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最近看到二姨家再搞连载活动,本人正在积极准备,准备做一个GPRS应用的连载。
牵扯的东西较多,抱着学习 ...

太好了,非常期待!本人正在学习这一块,楼主如你所说:GPRS模块部分采用SIM900A,模块可以二次开发,直接把模块做成了透传功能(DTU),与服务器之间的链接靠GPRS独立维护,采用长连接方案,不掉线,自动重连,定时重启,与MSP430互为看门狗,实现不死机。我觉得你的机制非常好,相信有很多网友也期待向楼主学习!

这部分还是有点复杂,代码接近4千行,而且sim900也有日落黄昏的一天,二次开发可以执行很差,打算用MCU控制来做。

网友K:
引用 网友K:
太好了,非常期待!本人正在学习这一块,楼主如你所说:GPRS模块部分采用SIM900A,模块可以二次开发,直 ...

不知道楼主是否愿意开源这部分代码呢?自己琢磨了很久机制都不是很好,如果不方便开源,不知能否发给我学习一下,非常感谢,lijunlinv@hotmail.com

网友M:
期待楼主的连载啊!

网友K:
请问楼主何时连载?期待学习啊: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何时连载?期待学习啊

进度不会很快,工作比较忙,计划下周开始。
请大家一起指点,有很多地方需要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N:
这个采用GPRS的话,这个流量资费的比较多的。

网友N:
毕竟是监测路灯的状态的,建议同网段的路等之间采用2.4GHz的免费通信方式,如zigbee的。

网友N:
然后设立一个中继站的,然后在该处将周围的路灯状态数据的归集到一块的,在通过GPRS的无线方式传输出去的比较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N:
这个采用GPRS的话,这个流量资费的比较多的。

这些产品主要用于无人区,或者产品相距都比较远。人工维护一次的费用都够产品终生的流量资费了,我们使用5元每月的GPRS套餐,还没有发生过流量不够用。

网友K(2015-08-21):
请问楼主何时连载?真心期待学习你的机制,谢谢!

楼主:
已经在通信技术专栏开贴,本周末开始技术贴。
不会一下子到TCPIP。尤其是二次开发层次。

这方面我们可以私下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