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6的SPI1调试问题

楼主(2015-07-22):
最近用M0516调试NRF24L01,但是检测不到24L01;后来在线调试仿真,发现,向SPI1的TX0寄存器写数据的时候,写不进去,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用的是SPI1.下面是相关源代码!
/*********************************************************/
/*SPI1初始化函数                                                                 */
/*********************************************************/

void SPI1_Init(void)
{
      SPI1->CNTRL = SPI_CNTRL_MASTER_MODE | SPI_CNTRL_CLK_IDLE_LOW | SPI_CNTRL_MSB_FIRST | SPI_CNTRL_TX_RISING |
                             SPI_CNTRL_RX_RISING | SPI_CNTRL_TX_BIT_LEN(8);

      SPI1->DIVIDER = (SPI1->DIVIDER & (~SPI_DIVIDER_DIVIDER_Msk)) | SPI_DIVIDER_DIV(11);//HCLK / ((2+1)*2) = 8MHz
}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DBNCECON = GPIO_DBNCECON_ICLK_ON | GPIO_DBNCECON_DBCLKSRC_HCLK | GPIO_DBNCECON_DBCLKSEL_32768;

      P0->PMD = GPIO_PMD_PMD0_OUTPUT | GPIO_PMD_PMD1_OUTPUT | GPIO_PMD_PMD2_OUTPUT | GPIO_PMD_PMD3_OUTPUT
                      | GPIO_PMD_PMD6_QUASI  | GPIO_PMD_PMD4_OUTPUT | GPIO_PMD_PMD7_OUTPUT | GPIO_PMD_PMD5_QUASI;

      P1->PMD = GPIO_PMD_PMD6_INPUT  | GPIO_PMD_PMD7_INPUT | GPIO_PMD_PMD2_OUTPUT  | GPIO_PMD_PMD3_OUTPUT;

      P2->PMD = GPIO_PMD_PMD0_OUTPUT | GPIO_PMD_PMD1_OUTPUT | GPIO_PMD_PMD2_OUTPUT | GPIO_PMD_PMD3_OUTPUT |
                       GPIO_PMD_PMD4_OUTPUT | GPIO_PMD_PMD5_OUTPUT | GPIO_PMD_PMD6_INPUT  | GPIO_PMD_PMD7_OUTPUT;

      P3->PMD = GPIO_PMD_PMD2_INPUT  | GPIO_PMD_PMD3_INPUT  | GPIO_PMD_PMD6_INPUT  | GPIO_PMD_PMD7_INPUT;

      P4->PMD = GPIO_PMD_PMD0_OUTPUT | GPIO_PMD_PMD1_OUTPUT | GPIO_PMD_PMD3_INPUT         | GPIO_PMD_PMD2_OUTPUT         |
                       GPIO_PMD_PMD4_OUTPUT | GPIO_PMD_PMD5_OUTPUT;

      P3->PMD |= GPIO_PMD_PMD4_QUASI  | GPIO_PMD_PMD5_OUTPUT;

     GPIO_EnableInt(P3, 6, GPIO_INT_RISING);
     GPIO_EnableInt(P3, 2, GPIO_INT_RISING);
     GPIO_EnableInt(P1, 7, GPIO_INT_RISING);

     NVIC_EnableIRQ(GPIO_P2P3P4_IRQn);
     NVIC_EnableIRQ(GPIO_P0P1_IRQn);

     NVIC_EnableIRQ(EINT0_IRQn);
}

void SYS_Init(void)
{
     SYS_UnlockReg();
          SYSCLK->PWRCON |= SYS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SYSCLK_PWRCON_IRC10K_EN_Msk;

     SYS_WaitingForClockReady( SYS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SYSCLK->CLKSEL0 = SYSCLK_CLKSEL0_HCLK_XTAL;

     SYSCLK->PLLCON |= SYSCLK_PLLCON_PD_Msk;

     SYSCLK->PLLCON = PLLCON_SETTING;

     SYS_WaitingForClockReady(SYS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SYS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YSCLK_CLKSTATUS_IRC10K_STB_Msk);

     SYSCLK->CLKSEL0 = SYSCLK_CLKSEL0_STCLK_HCLK_DIV2 | SYSCLK_CLKSEL0_HCLK_PLL;

     SYSCLK->APBCLK =         SYSCLK_APBCLK_ADC_EN_Msk   | SYSCLK_APBCLK_PWM67_EN_Msk | SYSCLK_APBCLK_PWM45_EN_Msk |
                                       SYSCLK_APBCLK_PWM23_EN_Msk | SYSCLK_APBCLK_PWM01_EN_Msk | SYSCLK_APBCLK_UART0_EN_Msk |
                                          SYSCLK_APBCLK_SPI1_EN_Msk  | SYSCLK_APBCLK_I2C0_EN_Msk  | SYSCLK_APBCLK_FDIV_EN_Msk  |
                                         SYSCLK_APBCLK_TMR3_EN_Msk  | SYSCLK_APBCLK_TMR2_EN_Msk  | SYSCLK_APBCLK_TMR1_EN_Msk  |
                                         SYSCLK_APBCLK_TMR0_EN_Msk  | SYSCLK_APBCLK_WDT_EN_Msk;

     SYSCLK->CLKSEL1 =   SYSCLK_CLKSEL1_PWM23_HCLK | SYSCLK_CLKSEL1_PWM01_XTAL  | SYSCLK_CLKSEL1_UART_PLL  |
                                       SYSCLK_CLKSEL1_TMR3_XTAL | SYSCLK_CLKSEL1_TMR2_XTAL   | SYSCLK_CLKSEL1_TMR1_XTAL |
                                       SYSCLK_CLKSEL1_TMR0_XTAL | SYSCLK_CLKSEL1_ADC_HCLK    | SYSCLK_CLKSEL1_WDT_IRC10K;

    SYSCLK->CLKSEL2  =   SYSCLK_CLKSEL2_PWM67_HCLK | SYSCLK_CLKSEL2_PWM45_HCLK | SYSCLK_CLKSEL2_FRQDIV_HCLK;

    SYSCLK->CLKDIV = SYSCLK_CLKDIV_ADC(7) |
                              SYSCLK_CLKDIV_UART(1) |
                                SYSCLK_CLKDIV_HCLK(1);

    SystemCoreClockUpdate();

    SYS->P0_MFP = SYS_MFP_P00_GPIO | SYS_MFP_P01_GPIO | SYS_MFP_P02_GPIO | SYS_MFP_P03_GPIO |
                     SYS_MFP_P04_GPIO/*SPISS1*/ | SYS_MFP_P05_MOSI_1 | SYS_MFP_P06_MISO_1 | SYS_MFP_P07_SPICLK1;

    SYS->P1_MFP = SYS_MFP_P10_AIN0 | SYS_MFP_P11_AIN1 | SYS_MFP_P12_GPIO/*RXD1*/ | SYS_MFP_P13_GPIO/*TXD1*/ |
                     SYS_MFP_P14_AIN4 | SYS_MFP_P15_AIN5 | SYS_MFP_P16_GPIO | SYS_MFP_P17_GPIO;

    SYS->P2_MFP = SYS_MFP_P20_GPIO | SYS_MFP_P21_GPIO | SYS_MFP_P22_GPIO | SYS_MFP_P23_GPIO |
                     SYS_MFP_P24_GPIO | SYS_MFP_P25_GPIO | SYS_MFP_P26_GPIO | SYS_MFP_P27_GPIO;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SYS_MFP_P32_GPIO | SYS_MFP_P33_GPIO |
                     SYS_MFP_P34_GPIO | SYS_MFP_P35_GPIO | SYS_MFP_P36_GPIO | SYS_MFP_P37_GPIO;

    SYS->P4_MFP = SYS_MFP_P40_GPIO | SYS_MFP_P41_GPIO | SYS_MFP_P42_PWM2/*GPIO*/ | SYS_MFP_P43_GPIO |
                     SYS_MFP_P44_GPIO | SYS_MFP_P45_GPIO | SYS_MFP_P46_ICE_CLK | SYS_MFP_P47_ICE_DAT;

    SYS_LockReg();

}

uint8_t SPIx_ReadWriteByte(uint8_t TxData)
{
        uint8_t u8rx0_tmp = 0;
//        _SPI_WRITE_TX_BUFFER0(SPI1, TxData);                    //发送一个byte
    SPI1->TX[0] = TxData;

        _SPI_SET_GO(SPI1);                                                                //启动SPI1传输

//        while(SPI1 ->CNTRL & SPI_CNTRL_GO_BUSY);
        while(_SPI_GET_BUSY_STATUS(SPI1));
        u8rx0_tmp = _SPI_GET_RX0_DATA(SPI1) & 0xff;

        return u8rx0_tmp;          //返回收到的数据

}

上面的源码中,调试到SPI1->TX[0] = TxData;的时候,发现TX0寄存器根本就写不进去,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代码贴出来怎么这么乱啊,SPI配置、相应的GPIO模式设置、第二功能设置、时钟打开,都已经初始化好了。但是就是对SPI1的TX寄存器不能写,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谢谢

楼主:
谁来帮帮忙啊,实在是找不到问题啊!
对了,IDE是keil MDK 5和Ulink2

网友:
这个东西有BSP的例程没,有的话对照一下操作程序。

网友A:
其实从BSP里找到SPI接口的例子,然后结合你这个外设的控制指令,写就行了。

楼主:
实际上SPI接口初始化应该很容易,而且简单的写寄存器应该没有问题,至少我对寄存器是可操作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对寄存器操作没有作用,根本就写不进去寄存器,这个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spi时钟配置对了没?看你这根本没有工作的

网友B:
看起来太乱了,乱糟糟的样子。

楼主:
恩,贴出来太乱了,我看看整理一下,我也是觉得SPI的时钟好像没有工作

楼主:
汗,整理完一样的乱,怎么能整理的清清楚楚的啊?

网友C:
NRF24L01这个的噢东西好用吗?通信距离大概有多少。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什么原因?

楼主:
先放在一边了,用STM32和MSP430调通了,但是发现距离很近啊,我买的是不带外接天线的版本,我把板子放到卧室的阳台上,我在客厅都收不到数据,2.4GHz的穿墙能力太差,可能空旷的地带能好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