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DAC转换是什么开始的

楼主:
STM32的DAC转换是什么开始的呢?如何利用DAC输出一个脉宽的控的单脉冲呢?

网友A(2015-07-23):
直接丢输出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丢输出寄存器就行了.

这个真心可以试试。。

网友C:
如果没有设置硬件触发,写DHR寄存器后就会有输出;
如果设置了硬件触发,等到触发条件后输出
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