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开窗和过孔盖油

楼主(2015-07-22):
“过孔开窗”和“过孔盖油”是电路板设计中的两个专业术语,就是电路板设计中的一个关于过孔如何处理的方式而已。

如上图,左边的过孔就是“开窗”处理,右边的过孔就是“盖油”处理。实际上就是 是否要进行绝缘处理。

“盖油”的“油”就是指电路板上的那一层颜色,比如你的电路板上绿色的,说明你用的油是绿油,如果你的电路板是蓝色的,说明你用的油是蓝油。“开窗”就是“不盖油”。

理论一定要在实践中学,来看看我的电路板实物吧。

(这是过孔盖油的效果)

(这是过孔开窗的效果)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过孔开窗与过孔盖油都可以,不必强求。

如果你需要在过孔上用万用表做一些测量工作,那就做成过孔开窗的。

如果你怕大批量贴片焊接的时候,过孔上面粘上锡,那就做成过孔盖油的。

欢迎大家一起探讨,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及时指出!

网友A:
过孔盖油还有防氧化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盖油还有防氧化作用

说的好!

网友B:
  作为PCB上重要的互联手段,过孔的质量对产品质量影响比重比较大。瑞兄提起这个话题,俺也跟着抛点砖头,希望能引来多点玉 -- 理不争不明,尽管俺抛出的绝对很片面。
  过孔实际加工中工序比较多,打孔后特别是直径比较小的,容易产生残留物(就算是激光打眼的也可能发现残留),沉铜后可能接触电阻不合格,吹锡可能会有一些改善,比较关键的过孔有可能导致质量问题,盖油后这些缺陷就会比较难发现。 我没去过PCB厂,不知道在印绿油前还是之后一步做光学检查,如果提前做了,能否发现这些缺陷,缺陷如何处理。所以一般我手头出去的板子都要求开窗。

  至于开窗的几个常被提到的缺点
      过孔在PCBA时粘锡,俺觉得不用担心,这种问题,PCBA厂肯定会比你更关心的 -- 一般很难意识到,锡比铜还贵,锡的粘度调低一点估计可以避免;
      氧化问题,难道普通的焊盘露出的部分不会被氧化,你为什么不担心焊盘的氧化问题呢?仔细想想;  过孔主要靠锡导电?
      开窗容易导致短路,这的确是个问题,特别是调试的时候,毛糙的家伙肯定容易莫明其妙的中招,自觉毛糙的家伙就盖油吧,不过必须露出来的焊盘之类 肿摸办?... ...  俺以前做的板或现在看别人做的板,俺会仔细检查这个问题,尽量在出板前避开这些风险。
      瑞兄提到过孔做测量工作,俺建议在布板时提前画好测量点甚至在走线上适当位置开绿油窗会更合适,PCB表面的铜厚至少是35um,比孔里面的17um相对结实一些; 如果位置比较紧,一定要用孔,建议取一截铜丝焊在孔里,或者焊个测试钩更好 -- 当然如果是钻的0.3mm孔,需要找细针的测试钩 -- 不要小看这个准备工作,磨刀 一定误不了砍柴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PCB上重要的互联手段,过孔的质量对产品质量影响比重比较大。瑞兄提起这个话题,俺也跟着抛点砖头, ...

涨姿势了,说的太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作为PCB上重要的互联手段,过孔的质量对产品质量影响比重比较大。瑞兄提起这个话题,俺也跟着抛点砖头, ...

您好!我是一名大学生。接触电路板不太长时间,想问一下,如果画电路板电源线,地线,和信号线一般多大。我一般画板就是地线尽量保证50mil,电源线45mil,信号线15mil。有必要这么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是一名大学生。接触电路板不太长时间,想问一下,如果画电路板电源线,地线,和信号线一般多大。 ...

http://wenku.baidu.com/view/d056c534f111f18583d05af6.html?re=view
参考这个文档,常见双面PCB是加工为一盎司铜厚,单面PCB则是0.5盎司的比较多。原因是厂家买到的一般是整张的铜箔板,原始铜厚是0.5盎司的,约17um,所以一般的单面板铜厚是17um,双面板因为要制作过孔,会化学电镀沉积0.5盎司的铜,所以表面PCB铜厚约为35um。有时为了增强PCB的过电流能力,可以要求PCB加工厂制作1.5或2盎司铜厚的PCB,不过这种PCB肯定会贵一点。
具体到你的这个问题,一般电源、地是需要粗一些。如果没有那么大的电流,板子尺寸也不大,线宽还是可以减小的,可以参考上述文档估计一下。另外,50mil只有1.27毫米宽度,能通过的电流也不算太大,有些场合还是细了。再就是做产品,有个叫做设计余量、还有个叫安全余量的东西。既然你的老师让你布这么粗,就按他说的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view/d056c534f111f18583d05af6.html?re=view
参考这个文档,常见双面PCB是加工为 ...

受教了。这个不是老师说的,主要还是看学长他们画了45mil左右的地线和电源线能用,而网上有看到地线要比电源线宽,信号线也不知道多宽,就随便画的。我们的板子只要是用来做小车的,但是画过的板子开始用的时候复位,后来用着莫名其妙的就好了,想找找什么原因;另外就是电路板画的太大,想画小点,想着线可不可以再细点。还有想问一下,那个电路板上某条线的电流怎么知道,直接用万用表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作为PCB上重要的互联手段,过孔的质量对产品质量影响比重比较大。瑞兄提起这个话题,俺也跟着抛点砖头, ...

嗯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