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外围电路疑问

楼主(2015-07-23):
这个图根据实物绘制,一直搞不清电路用处,请教高手:
丝印标志Q为三极管,U为集成电路标志,但是那个U26为
sot23封装,丝印标志为U26,芯片上丝印ACCM,根据电路
判断不像三极管,我也想不出他是个什么东西,麻烦高手给
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究竟作用是什么,U26是个什么集成块.

网友A:
3个脚的话,MOS管,三极管,JFET,分频芯片,基准源等都有可能;

网友B:
这个为什么不能是三极管呢?、

楼主:
如果是三极管,好像有点多余,而且不明白加这个三极管有什么用处。
另外线路板上丝印标志三极管的为Q+序号。
集成块的丝印标志U+序号,虽然他是sot23封装,但是丝印U26,好像是
某种功能模块,我又想不出此处是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