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感应Δ-Σ算法

楼主(2015-07-23):
电容感应Δ-Σ通过将积分电容的电压保持在目标门限的附近,并且基于目前的比较器的输出状态对电容进行
充电和放电操作来实现的。
         感应电容在Vdd和积分电容之间进行连续的切换,用来在每个切换周期内驱动积分电压升高。

楼主:
电容感应Δ-Σ(Capsense Delta Sigma, CSD)的硬件配置

楼主:
CSD算法的波形图。

网友A:
触摸时感应电容增加,因此等效电阻减少。这样就引起流经感应等效电阻的电流增加。在触摸时,为了将Cmod的电压保持在VREF附近,IDAC的吸收电流用于长期补偿较大的感应电容。这样就相应的改变计数值。
        一个PRS时钟用来替换固定的时钟源来驱动预充电开关。与固定时钟源相比较,PRS时钟降低了感应电容上的辐射噪声,因此改善了EMI和干扰性能。

网友A:
PSoC也支持其它CSD算法:
       1)基于比较器的输出,开关电容电阻用来对积分电容进行充电,外部的泄漏电阻器用来对积分电容进行放电。
       2)基于比较器的输出,翻转极性,IDAC就能被用于对积分电容进行充电,开关电容电阻将积分电容对地进行放电(图7 .32(b))。

网友B:
讲的不错,模块也分析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