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CU的VDD对地有阻抗

楼主(2015-07-23):
新人求助,现在弄的板子,上电之前MCU的VDD对地开路,上电再断电之后,发现VDD对地有阻抗了,低的10几欧姆,高的几百欧姆。这个阻抗值,会随着时间慢慢变大。。。。。求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之前设计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阻抗?

设计的时候,阻抗怎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模拟 然后由PCB工厂进行管控

这个没弄过。。。
不过有一点,板子上电前VDD对地开路,断电之后对地有低阻抗,这个是不良的吧?应该能排除焊接或者外围器件对这个现象的影响吧?

楼主:
@香水城,版主求教~~~~~

楼主:
@香水城 ,求教~~~~~~~~~

网友B(2015-10-12):
把MCU焊开测一下,应该是哪里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