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密林无线宽带通信问题

楼主(2015-07-23):
(无正文)

网友A:
宽带要求高频,高频容易衰减,不适合在密林中传输。

网友B:
宽带通信的话。比如2.4g但是密林的话应该遮挡比较严重,高频信号非视距的情况下,衰减严重。
你是点对点通信的话,建议架的高一点,然后可视的话,那就很简单啦。
搞对网桥就能搞定。
2M带宽其实也不算大,或者你就选低频的就行。
点对点通信的话肯定是定向天线

网友C(2015-08-27):
建议选用TDD-OFDM体制,
我做过TDD-OFDM的电台,绕射能力非常好,在10MHz射频带宽情况下,远距离多点组网数据码率吞吐量在10MBPS以上,建议用TDD-OFDM体系。

网友C:
频段要选择小于1GHz的频点

网友D(点评):
不是1G,而是选择小于1MHz的频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频段要选择小于1GHz的频点

ofdm确实不错,应该蛮贵的吧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做过TDD-OFDM系统,有兴趣加qq:2364402826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