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容作用,

楼主(2015-07-23):
在集成电路中VDD 和 VSS 接了一个1uF 的电容,请教大家,这个电容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这个还是晒一下图的比较好

网友B:
这个电容要靠近IC,尽量不要经过过孔。
IC工作的纹波电流由这个电容提供,使得仅有IC和这个电容之间的连线有IC纹波,而其他地方相关纹波会大大减少。
这个电容一般为0.1u。

网友C:
去耦电容

网友C:
不过1uF也太大了点 我们一般用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