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精密电流采样电阻选型?

楼主(2015-07-23):
(无正文)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求版主帮忙

楼主:
电流6~10A,自己顶一个

网友A:
用 康铜丝 做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康铜丝 做采样电阻

谢了,自己买点康铜丝回来试试,

网友B:
可以买稍大功率的采样电阻

网友C:
楼主太小瞧10A电流了, 它在33毫欧电阻上会产生3.3W的热功率。
  如果选5毫欧的取样康铜电阻丝,发热功率有0.5W,康铜丝仍会有一定温升,但其温度系数比较好,但此时10A电流仅产生0.05V电压,接近LM358的零漂电压等级,换成OP07之类低零漂的运放可能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小瞧10A电流了, 它在33毫欧电阻上会产生3.3W的热功率。
  如果选5毫欧的取样康铜电阻丝,发热功率有 ...

嗯,多谢指点。

网友D:
如果电流过大,普通的功率电阻肯定是不行的了。你要考虑长时间工作所带来的危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流过大,普通的功率电阻肯定是不行的了。你要考虑长时间工作所带来的危害。
...

正解

网友E:
10A,33mR电阻功率要选择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