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是两颗芯片(cortex3+nor flash)封装,速度怎么快

楼主(2015-07-23):
有一个方案,老是把GD32一个脚烧死,打开封装看到GD32里面其实是两颗芯片,其中一颗貌似是一颗SPI的NOR Flash。因此有了疑问:
   GD32通过什么方式把NOR Flash挂到M3的内核上,挂哪个总线(是直接Icode吗),为什么它能跑那么快(108MHz),能宣称0等待。ST32F103是用的on-chip嵌入式Flash,并口的64位数据口,128bit预取指令buffer,最快也只能72MHz。
   看资料ST32F103的内部flash读取速度大概30-40MHz,GD的独立NOR Flash的SPI接口最快大概能150-160MHz吧,但是一次最多并行输出4位,要达到跑108MHz也不够啊,是不是在上电的时候,把程序搬到SRAM里,通过SRAM直接取指令执行。SRAM不同型号大概有32KB/256KB,所以才会有程序超过32KB/256KB,会有延时。

楼主:
一个电子门铃的,产品不是关键,问题解决了。只是好奇GD32带封装独立的SPI Flash,怎么实现高速的。

网友A:
恭喜您,答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电子门铃的,产品不是关键,问题解决了。只是好奇GD32带封装独立的SPI Flash,怎么实现高速的。 ...

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电子门铃的,产品不是关键,问题解决了。只是好奇GD32带封装独立的SPI Flash,怎么实现高速的。 ...

GD就是搞FLASH起家的,这方面做得很好的

网友C:
这个多涉及到芯片的设计了,我表示不太懂的。

网友D:
打开封装看到GD32里面其实是两颗芯片,靠,你这么牛X,求图片

网友E:
那么小的芯片,你都能打开,看到两个芯片?封装怎么打开的

网友F:
膜拜,怎么打开的

网友G:
是砸碎的?

网友H:
GD32使用封装内独立Flash芯片,代码安全性堪忧。 希望一个解释!

网友I:
速度的问题,你可以看看GD25Q40 这个flash , 这个很热卖的Flash ,大概5毛钱,他规格书这样描述的:
◆ High Speed Clock Frequency
  -120MHz for fast read with 30PF load
◆ Low Power Consumption
  -Dual I/O Data transfer up to 240Mbits/s
  -20mA maximum active current
-Quad I/O Data transfer up to 480Mbits/s

可以看出最快的SPI CLK 是120MHZ,然后 Quad I/O 传输速率是 480Mbits/s , 这个速度能解析你的疑问了吧。

网友J:
求高清,求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速度的问题,你可以看看GD25Q40 这个flash , 这个很热卖的Flash ,大概5毛钱,他规格书这样描述的:
◆ Hi ...

ST的embedded fash datasheet里看是~40MHz,一次出64位,GD这个120MHz,一次出4位,还是没有ST的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小的芯片,你都能打开,看到两个芯片?封装怎么打开的

一开始为了看是不是bonding线断了,做个Xray就能看到了两颗,后来又拿一颗芯片去火烧了封装,剩下里面的硅片晶圆,也是两个,在显微镜下看了,其中一个就是标准的SPI Nor Flash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开始为了看是不是bonding线断了,做个Xray就能看到了两颗,后来又拿一颗芯片去火烧了封装,剩下里面的 ...

人才呀,我也准备用火烧一个试试。用GD25 的存储器几年了,GD 是做 spi flash 起家的,这样的套路也合情合理。

网友E:
都是人才!

网友K(2015-09-12):
真的是人才?亏你们能想像岀来!并行实现108M都有难度,还SPI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