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推荐 有什么接口体积小且耐反复插拔的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7-23):
请问 这个可以用来下载单片机程序然后在线调试吗  就是可以转JTAG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 这个可以用来下载单片机程序然后在线调试吗  就是可以转JTAG吗

miniUSB接口,一共才5针,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USB接口,一共才5针,够么?

不够 这个好像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