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无法读取SIM卡,全球通的2G卡

楼主(2015-07-23):
调试SIM900A过程中,模块已经正常工作,与PC正常通讯,发送AT返回OK。但是发送AT+CPIN?返回始终是error。卡为移动全球通的SIM卡。找不到原因,于是在上电瞬间测试SIM_VDD,SIM_RST,SIM_CLK的波形,发现都是留个脉冲信号。请大神为我解答SIM读取的协议,帮忙分析该如何解决!

楼主:
懂得大神求求你们停留下脚步,帮我解答下。

网友A:
你该看的是AT指令集而不是什么SIM读取协议。先确认模块正确启动且登录网络。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后面换了一款跟SIM900A兼容的GU900S的模块,就可以了,应该是模块识别卡有问题吧,折腾好久

网友C:
1、检测不到SIM卡和电源走线和天线走线关系很大。
2、另换一张2G卡试试
3、检查电路硬件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后面换了一款跟SIM900A兼容的GU900S的模块,就可以了,应该是模块识别卡有问题吧,折 ...

隐形销售

网友D:
为什么都用SIM900A,优势不是很大啊

网友D:
我用的国产的,信号还好,不过信号不是很强

网友D:
我是来升级的

网友E(2015-12-14):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都用SIM900A,优势不是很大啊

SIM900A停产了,我看现在很多都在用GU900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