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正弦波高频放大求指导

楼主(2015-07-23):
正弦波频率4Mhz,峰值200mV,VCC供电3~3.4V,想使用三极管进行波形放大,求救共基极放大电路该如何设计,各元件阻值如何确定啊

网友A:
一定要共基极放大么?
4MHz频率,普通的共射极电路完全可以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共基极放大么?
4MHz频率,普通的共射极电路完全可以胜任。

不用共基极放大也可以,只是我搭的共射集不太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共基极放大也可以,只是我搭的共射集不太好用

那么,请你先把你搭的电路贴出来,注意标注各元件数值。

网友B:
为什么不好用,出现了什么状况?

网友B:
你得确定你想放大多少倍,你现在的这个电路增益会很大,工作点也不够合理,会导致输出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确定你想放大多少倍,你现在的这个电路增益会很大,工作点也不够合理,会导致输出失真, ...

恩,示波器显示的放大后的波形很乱。
我希望放大后的波形大致为:波峰接近2V,波谷接近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示波器显示的放大后的波形很乱。
我希望放大后的波形大致为:波峰接近2V,波谷接近0。

怎么好的示波器,为什么不用一个通道看输入信号,另一个通道看输出信号?

另外,你的图中没有标注负载。输入信号你多半使用信号发生器,比较接近理想电压源,输出可不是,受负载影响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好的示波器,为什么不用一个通道看输入信号,另一个通道看输出信号?

另外,你的图中没有标注负载。 ...

输出信号是直连430 IO 口的,主要是是为了实现频率的采集
我的电路不是很好啊,帮帮忙了
不用给我电路,就是给我点经验之类的就好,

网友B:
“为了实现频率的采集”

那用一个非门不就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信号是直连430 IO 口的,主要是是为了实现频率的采集
我的电路不是很好啊,帮帮忙了
不用给我 ...

如果输出是联接I/O口以便采集频率,那么信号波形并不重要,其实方波更好。
如果是要线性放大,0.2V峰值放大到“波峰接近2V,波谷接近0”,放大倍数为5倍,R8/R10应该为5倍,射极上电容应该去掉。此外,对4MHz频率来说,集电极负载一千欧有些太大了,你的输出波形成了三角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出是联接I/O口以便采集频率,那么信号波形并不重要,其实方波更好。
如果是要线性放大,0.2V峰值放 ...

好的,谢谢你,这才是我想要的,我在试验一下: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