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34 可以测量负信号么?

楼主(2015-07-23):
如题:STM32F334 ADC在差分输入下能输入负信号么?
如果可以STM32F334没有负电源它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A:
没用过F3但我记得stm32 的ADC是不可以测量负电压的,用运放搭建一个调理电路吧,使测量电压都在ADC范围以内。另我记得一般可以直接测量负电压的(差分不算)都是电力上用的,死贵死贵的。

网友B:
楼主看一下下图

网友C:
直觉不可以。。。

网友D:
没有研究过,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F3但我记得stm32 的ADC是不可以测量负电压的,用运放搭建一个调理电路吧,使测量电压都在ADC范围以内 ...

多谢回复。:lol

楼主:
这张图只提到电源和参考电压并没提到输入信号

楼主:
我接入负信号似乎又有数据。。。。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张图只提到电源和参考电压并没提到输入信号

输入信号当然要在参考电压的范围内!参考电压下限是地,即0V,所以不能直接测负电压。

网友F:
负电压原则上是不能测的,但IO口都有保护二极管的,所以在输入负电压只有0.几V时的差分信号,未超过保护电压是能被测出来的,但是如果负电压太高,那就有可能损坏I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信号当然要在参考电压的范围内!参考电压下限是地,即0V,所以不能直接测负电压。 ...

这样啊,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负电压原则上是不能测的,但IO口都有保护二极管的,所以在输入负电压只有0.几V时的差分信号,未超过保护电 ...

好的 多谢。

网友G:
不在STM32电源范围内不行,需要自己加电路;

网友H:
弄个电路把电位抬高。

网友:
不在STM32电源范围内不行,需要自己加电路

网友I:
负电压是不能测的吧,负电压是指的电压方向吧

网友J(2015-09-11):
板子回来了 测试了一下 拍了一段小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zMzAxOTM5Mg==.html?from=y1.7-1.2

测试条件:3个3k电阻串联 中间电阻上电压送AD (差分)
        1。+3.3V加到3个电阻两端   中间电阻上的电压为+1.1V左右
        2。翻转电源正负                  中间电阻上的电压为 -1.1V左右

        使用NUCLEO-F334R8开发板

问题:NUCLEO-F334R8开发板没有负电源,STM32F334是如何测量到负信号的?

网友K:
stm32 的ADC好像是不可以测量负电压的吧

网友L(2015-10-20):
能测负压,但是线性根本不行。我现在正在找是硬件问题,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M:
能测负压,但是线性根本不行

能测负电压?负的电压不在ADC的范围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