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小米手环中类似镜面的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5-07-23):
(图片)

网友A:
猜测可能是DCDC用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可能是DCDC用的电感,

刚刚用风枪拆下来一个看了一下,居然是一个3端元件,这么小的0402贴片三端元件没见过!但具体是什么还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用风枪拆下来一个看了一下,居然是一个3端元件,这么小的0402贴片三端元件没见过!但具体是什么还不 ...

那我就猜错了,有没有大神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B:
半导体,类似于WLCSP封装,就是在硅片下面弄一个辅助层,类似于BGA那样的管脚就弄在这个辅助层上面

网友C:
图太小 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