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采样电阻选型问题?

楼主(2015-07-23):
要对6~10A的电流采样,采样电阻选的是碳膜 1% 33毫欧的电阻。但是,采样电阻经常被烧掉,求推荐精密采样的组的选型?

网友A:
去查“分流器”。

网友B:
用直插的 康铜丝 电阻

康铜的温漂比锰铜高许多。锰铜丝电阻,没错。

网友C:
用1.2mm粗的电阻丝,自己做个33毫欧的电阻。绝对烧不断了。若觉得电阻丝太烫了可以用两根电阻丝并联。
有疑问QQ:2630686091

网友D:
〓◆ 采样电阻样本 ◆〓 , 不多见的哦

网友E:
看你对采样信号的要求,如果采样信号要求精度严格,可以用无感电阻,像水泥无感电阻,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查“分流器”。

谢了,第一次知道有分流器,学习了,不过分流器体积太大了。画PCB不好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 采样电阻样本 ◆〓 , 不多见的哦

多谢T书了,老书 我新手,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2mm粗的电阻丝,自己做个33毫欧的电阻。绝对烧不断了。若觉得电阻丝太烫了可以用两根电阻丝并联。
有疑 ...

多谢,自己做电阻值和精度不好控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第一次知道有分流器,学习了,不过分流器体积太大了。画PCB不好放 ...

"分流器"(早先用来扩大测电流量程)是个术语而已,若觉得“个头”太大那就找个变通的办法(前面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直插的 康铜丝 电阻

嗯,多谢,学习了。

用锰铜。康铜要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对采样信号的要求,如果采样信号要求精度严格,可以用无感电阻,像水泥无感电阻,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

对采样信号要求较高,水泥无感电好东西,多谢!

网友F:
我正在用呢,2512的贴片合金电阻,比较便宜,体积小,不到1元。如果预算高的的,空间够,可以用柱状插件的检流电阻,几块钱一个了,当然可靠性也好。

网友F:
你0.033R的检流电阻本来就太大了,电阻功率,承受电流计算过没有?如果超了,烧是自然的了。

网友G:
可以选康铜或锰铜丝/片 5/10PPM的,若能加上散热片会更好。若是更有钱的话,可以选择分流器。

网友H:
必须用老t在5楼给出的那种取样电阻,也叫“分流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 采样电阻样本 ◆〓 , 不多见的哦

T叔宝贝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正在用呢,2512的贴片合金电阻,比较便宜,体积小,不到1元。如果预算高的的,空间够,可以用柱状插件的 ...

贴片合金你用起来如何?发热严重不?已买,正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0.033R的检流电阻本来就太大了,电阻功率,承受电流计算过没有?如果超了,烧是自然的了。 ...

功率有点接近,我用33毫欧采样,实际电流7A,算起来功率也就1.6W,我用的是2W的,可能冗余不够,决定换15毫欧3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选康铜或锰铜丝/片 5/10PPM的,若能加上散热片会更好。若是更有钱的话,可以选择分流器。 ...

采样电阻那么小怎么加散热片?买了康铜直插的,分流器还是不买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采样电阻那么小怎么加散热片?买了康铜直插的,分流器还是不买了。

用散热片和铝板将锰铜片加在中间即可,以前见过一些功率表用过。

网友J:
使用合金电阻。
国产:EBG;进口:ISA-PLAN

网友K(2017-05-16):
专业EEPROM 2K~1M,FLASH4~64M存储器件与TVS,ESD保护器件400W~30KW,1206/2512/2725/2728/4527阻值:0.25毫欧到100毫欧功率:1W到5W合金电流采样取样电阻,有可以提供样品与技术支持的,QQ1502203939 Mike贺 15013454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