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助单片控制马达驱动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5-07-23):
单片机用的是stc15w204,3.3v供电,马达芯片用的是MX08,当软件设置为输出高电平时,万用表测量电压发现只用120mv,当断开单片机和mx08的链接,单片机输出高电平3.3v,很是奇怪,芯片上说的是直接连接就行。

楼主:
没人回呀

网友A:
很久没用过”全球第一”的51,你可能要问全球第一的51的官方人士

网友B:
试试开强推

楼主:
强推是什么意思,刚接触单片机不久

楼主:
ok,强推已经开启,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