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28335与matlab的完美结合!

楼主(2015-07-23):
我们需要使用TI的28335开发伺服跟踪系统,下面会详细的介绍如何使用DSP配合MATLAB的simlink开发……

网友A:
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B:
比较关注如何使用DSP配合MATLAB的simlink开发,期待

网友C:
是用串口通信将DSP和MATLAB连接,还是能将MATLAB语言下入DSP,实现脱机

网友D:
资料呢,没上来呀

网友E:
下面会详细的介绍如何使用DSP配合MATLAB的simlink开发

期待啊,楼主没更新吗

网友F:
matlab主要用于数据的运算处理的还是挺可以的。

楼主:
这个是一个教程,有待更新的!接下来会一系列的进行介绍哦!

网友G:
关注一下,看看怎么实现的

网友D:
再不更新就沉了,期待使用DSP配合MATLAB的simlink开发

网友H:
matlab用于数据处理分析的很给力的。

楼主:
8月份一起探讨!

网友G:
楼主快点更新啊,我很想看看怎么实现的,以前也看过一点资料

网友I:
吊胃口呀,很好奇

楼主:
在simulink下开发dsp  首先以matlab下的help里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在simulink里仿真的电路转换为ccs里的c语言程序。  下面的例子主要功能是应用ad转换模块采集的信号来控制输出的pwm波形:
上述模块可以在simulink下的target for c2000的c2000 target preferences和c281x chip support 里找到。
其中F2812 eZdsp可以配置使用的dsp芯片以及相关的存储器映射和外围设备。其双击打开为:
ADC模块的初试化配置为:
本例仅仅对采集进来的信号做了放大的作用,故只用了一个放大器。 在此基础上,打开窗口菜单的simlation里的configuration parameter,对其里的各个参数进行配置如图:
首先对solver进行配置:
  以上是基本的操作流程.。 个人的理解、体会及问题:  整个过程是matlab里的embedded target for the ti tms320c2000 dsp platform模块,简称为ETTIc2000.此模块利用real-time workshop通过ccslink模块直接将simulink模型生成c语言代码。  通过学习发现我们可以单独的将几个模块放在一起,中间不做任何连接,也可以运行生成代码,这样在模型用simulink很难搭建情况下,我们可以省去编程里复杂的初始化,应用此系统进行初始化,之后再进行算法编程。 在学习过程中的问题:  (1) 在对configuration parameter里的solver设置时,为何要用固定 步长和离散的,起初以为是采样的原因,之后发现没有ADC转换时也为相同设置,其他均会出错。  (2) 在学习中其说可以看到输出波形,但是在此模块中如何看?示
波器应当接在那块?个人认为是在ccs里看吗?但其说在simulink里就可以看到,如何理解。  (3) 目前还有就是S函数的问题,S函数是否也可以直接转换为c 代码,需要验证。  (4) 最后就是个人的一些尝试,在此基础上,通过搭建一些简单的 实验电路,结果不是很好,原因最大是dsp还不能熟练掌握。

网友J:
"simulink下的target for c2000的c2000 target preferences和c281x chip support" 在哪里?怎么好像找不到

网友K(2018-05-28):
想知道有人研究过matlab和C66X多核吗

网友K:
怎么实现一起开发呢      我们有着需求

网友L:
如何使用DSP配合MATLAB的simlink开发

网友M:
标题党呀。

网友N:
DSP和matlab怎么结合?

网友O:
推荐  dsp程序开发——matlab调试及直接目标代码生成

网友P:
MathWork和TI联合开发的MATLAB Link for CCS Develop Tools(CCSLink)是集成在Malab6.5以上版本中的一个工具箱

网友Q:
由simulink模型生成TIC6000DSP的可执行代码

网友R:
主流的DSP开发工具仍是CCS

网友S:
matlab是个非常强大

网友T:
MATLAB/Simulink环境

网友R:
TI工程师和MathWorks工程师联合开发了simulink工具箱

网友Q:
matlab中也有c2000dsp platform

网友M:
没有实质的内容分析。

网友P:
提供了matlab、ccs和dsp目标板的接口

网友N:
代码能够互相转换吗

网友O:
对matlab下dsp的调试开发有了概念上的了解

网友T:
楼主最好能够分享一下资料,不要标题。

网友U:
在matlab和dsp之间实现数据实时传递

网友S:
数据的分析、图线的模拟的都非常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