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主机虚拟机ping不通p1010rdb板

楼主:
实验室入了一块p1010rdb-pb板子,让我这个没玩过板子的小白来玩。。。。然后按照说明书启动了,结果发现ifconfig只有lo,没有eth0,到u-boot界面里面设置了ipaddr和serverip,依旧ping不通,主机ip192.168.1.114,virtualbox虚拟机系统ubuntu14.04 ip192.168.1.116,工具yocto-SDK-v1.8,板子设置的ip192.168.1.150,kermit打印的信息如下
NAND boot...
S
NAND boot...
Second
NAND boot...
Second program loader running in sram...
Tertiary program loader running in sram...

U-Boot 2014.01QorIQ-SDK-V1.6+gfe1d4f5 (Jun 09 2014 - 07:12:34)

CPU:   P1010E, Version: 2.0, (0x80f90020)
Core:  e500, Version: 5.2, (0x80212152)
Clock Configuration:
       CPU0:1000 MHz,
       CCB:400  MHz,
       DDR:400  MHz (800 MT/s data rate) (Asynchronous), IFC:100  MHz
L1:    D-cache 32 KiB enabled
       I-cache 32 KiB enabled
Board: P1010RDB-PB, CPLD: v1.1, PCB: v2.0, Boot from: NAND
I2C:   ready
SPI:   ready
DRAM:  Detected UDIMM
1 GiB (DDR3, 32-bit, CL=6, ECC off)
Flash: 32 MiB
L2:    256 KiB already enabled
NAND:  2048 MiB
MMC:  FSL_SDHC: 0
EEPROM: NXID v1
PCIe1: Root Complex of mini PCIe Slot, no link, regs @ 0xffe0a000
PCIe1: Bus 00 - 00
PCIe2: Root Complex of mini PCIe Slot, no link, regs @ 0xffe09000
PCIe2: Bus 01 - 01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eTSEC1 [PRIME], eTSEC2, eTSEC3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300000, size 0x400000
4194304 bytes read: OK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200000, size 0x4000
16384 bytes read: OK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800000, size 0x2000000
33554432 bytes read: OK
WARNING: adjusting available memory to 30000000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01000000 ...
   Image Name:   Linux-3.12.19-rt30-QorIQ-SDK-V1.
   Created:      2014-06-10  20:21:53 UTC
   Image Type:   PowerPC Linux Kernel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4153660 Bytes = 4 MiB
   Load Address: 00000000
   Entry Point:  0000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 Loading init Ramdisk from Legacy Image at 02000000 ...
   Image Name:   fsl-image-core-p1010rdb-20140610
   Created:      2014-06-10  20:45:48 UTC
   Image Type:   PowerPC Linux RAMDisk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24401507 Bytes = 23.3 MiB
   Load Address: 00000000
   Entry Point:  0000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00c000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c00000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OK
   Loading Ramdisk to 2e8ba000, end 2ffff663 ... OK
   Loading Device Tree to 03ff9000, end 03fff78f ... OK
WARNING: Missing crypto node
Using P1010 RDB machine description
Memory CAM mapping: 256/256/256 Mb, residual: 256Mb
Linux version 3.12.19-rt30-QorIQ-SDK-V1.6+gc29fe1a (jenkins@neptune) (gcc version 4.8.1 (GCC) ) #1 Wed Jun 11 04:21:41 CST 2014
Found initrd at 0xee8ba000:0xeffff663
bootconsole [udbg0] enabled
setup_arch: bootmem
p1010_rdb_setup_arch()
P1010 RDB board from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arch: exit
Zone ranges:
  DMA      [mem 0x00000000-0x2fffffff]
  Normal   empty
  HighMem  [mem 0x30000000-0x3fffffff]
Movable zone start for each node
Early memory node ranges
  node   0: [mem 0x00000000-0x3fffffff]
MMU: Allocated 1088 bytes of context maps for 255 contexts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60608
Kernel command line: root=/dev/ram rw console=ttyS0,115200 ramdisk_size=6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Sorting __ex_table...
Memory: 940128K/1048576K available (5956K kernel code, 320K rwdata, 1812K rodata, 232K init, 1203K bss, 108448K reserved, 262144K highmem)
Kernel virtual memory layout:
  * 0xfffcf000..0xfffff000  : fixmap
  * 0xffc00000..0xffe00000  : highmem PTEs
  * 0xffbfe000..0xffc00000  : early ioremap
  * 0xf1000000..0xffbfe000  : vmalloc & ioremap
SLUB: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NR_IRQS:512 nr_irqs:512 16
mpic: Setting up MPIC " OpenPIC  " version 1.2 at ffe40000, max 1 CPUs
mpic: ISU size: 256, shift: 8, mask: ff
mpic: Initializing for 256 sources
clocksource: timebase mult[14000000] shift[24] registered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25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devtmpfs: initializ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Found FSL PCI host bridge at 0x00000000ffe09000. Firmware bus number: 0->255
PCI host bridge /pcie@ffe09000 (primary) ranges:
MEM 0x00000000a0000000..0x00000000bfffffff -> 0x00000000a0000000
  IO 0x00000000ffc10000..0x00000000ffc1ffff -> 0x0000000000000000
/pcie@ffe09000: PCICSRBAR @ 0xfff00000
Found FSL PCI host bridge at 0x00000000ffe0a000. Firmware bus number: 0->255
PCI host bridge /pcie@ffe0a000  ranges:
MEM 0x0000000080000000..0x000000009fffffff -> 0x0000000080000000
  IO 0x00000000ffc00000..0x00000000ffc0ffff -> 0x0000000000000000
/pcie@ffe0a000: PCICSRBAR @ 0xfff00000
PCI: Probing PCI hardware
fsl-pci ffe09000.pcie: PCI host bridge to bus 0000:00
pci_bus 0000:00: root bus resource [io  0x0000-0xffff]
pci_bus 0000:00: root bus resource [mem 0xa0000000-0xbfffffff]
pci_bus 0000:00: root bus resource [bus 00-ff]
pci 0000:00:00.0: ignoring class 0x0b2000 (doesn't match header type 01)
pci 0000:00:00.0: bridge configuration invalid ([bus 00-00]), reconfiguring
pci 0000:00:00.0: PCI bridge to [bus 01-ff]
fsl-pci ffe0a000.pcie: PCI host bridge to bus 0001:02
pci_bus 0001:02: root bus resource [io  0x20000-0x2ffff] (bus address [0x0000-0xffff])
pci_bus 0001:02: root bus resource [mem 0x80000000-0x9fffffff]
pci_bus 0001:02: root bus resource [bus 02-ff]
pci 0001:02:00.0: ignoring class 0x0b2000 (doesn't match header type 01)
pci 0001:02:00.0: bridge configuration invalid ([bus 00-00]), reconfiguring
pci 0001:02:00.0: PCI bridge to [bus 03-ff]
pci 0000:00:00.0: PCI bridge to [bus 01]
pci 0000:00:00.0:   bridge window [io  0x0000-0xffff]
pci 0000:00:00.0:   bridge window [mem 0xa0000000-0xbfffffff]
pci 0001:02:00.0: PCI bridge to [bus 03]
pci 0001:02:00.0:   bridge window [io  0x20000-0x2ffff]
pci 0001:02:00.0:   bridge window [mem 0x80000000-0x9fffffff]
fsl-ifc ffe1e000.ifc: Freescale Integrated Flash Controller
fsl-l2ctlr ffe20000.l2-cache-controller: Entire L2 as cache, provide valid sram address and size
fsl-l2ctlr: probe of ffe20000.l2-cache-controller failed with error -22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Freescale Elo series DMA driver
fsl-elo-dma ffe21300.dma: #0 (fsl,eloplus-dma-channel), irq 20
fsl-elo-dma ffe21300.dma: #1 (fsl,eloplus-dma-channel), irq 21
fsl-elo-dma ffe21300.dma: #2 (fsl,eloplus-dma-channel), irq 22
fsl-elo-dma ffe21300.dma: #3 (fsl,eloplus-dma-channel), irq 23
vgaarb: loaded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pps_core: LinuxPPS API ver. 1 registered
pps_core: Software ver. 5.3.6 - Copyright 2005-2007 Rodolfo Giometti <giometti@linux.it>
PTP clock support registered
EDAC MC: Ver: 3.0.0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Initialized.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timebase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8192 bind 8192)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1, 8192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1, 8192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Trying to unpack rootfs image as initramfs...
rootfs image is not initramfs (no cpio magic); looks like an initrd
Freeing initrd memory: 23828K (ee8ba000 - effff000)
Freescale PMC driver
audit: initializing netlink socket (disabled)
type=2000 audit(0.372:1): initialized
bounce pool size: 64 pages
HugeTLB registered 1 MB page size, pre-allocated 0 pages
HugeTLB registered 4 MB page size, pre-allocated 0 pages
HugeTLB registered 16 MB page size, pre-allocated 0 pages
HugeTLB registered 64 MB page size, pre-allocated 0 pages
HugeTLB registered 256 MB page size, pre-allocated 0 pages
HugeTLB registered 1 GB page size, pre-allocated 0 pages
NFS: Registering the id_resolver key type
Key type id_resolver registered
Key type id_legacy registered
Installing knfsd (copyright (C) 1996 okir@monad.swb.de).
NTFS driver 2.1.30 [Flags: R/O].
jffs2: version 2.2. (NAND) © 2001-2006 Red Hat, Inc.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501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2 ports, IRQ sharing enabled
serial8250.0: ttyS0 at MMIO 0xffe04500 (irq = 42, base_baud = 24999999) is a 16550A
console [ttyS0] enabled, bootconsole disabled
console [ttyS0] enabled, bootconsole disabled
Generic non-volatile memory driver v1.1
brd: module loaded
loop: module loaded
nbd: registered device at major 43
Uniform Multi-Platform E-IDE driver
ide-gd driver 1.18
st: Version 20101219, fixed bufsize 32768, s/g segs 256
fsl-sata ffe18000.sata: Sata FSL Platform/CSB Driver init
scsi0 : sata_fsl
ata1: SATA max UDMA/133 irq 74
fsl-sata ffe19000.sata: Sata FSL Platform/CSB Driver init
scsi1 : sata_fsl
ata2: SATA max UDMA/133 irq 41
ee000000.nor: Found 1 x16 devices at 0x0 in 16-bit bank. Manufacturer ID 0x000001 Chip ID 0x002201
Amd/Fujitsu Extended Query Table at 0x0040
  Amd/Fujitsu Extended Query version 1.5.
number of CFI chips: 1
4 ofpart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ee000000.nor
Creating 4 MTD partitions on "ee000000.nor":
0x000000040000-0x000000080000 : "NOR DTB Image"
ftl_cs: FTL header not found.
0x000000080000-0x000000780000 : "NOR Linux Kernel Image"
ftl_cs: FTL header not found.
0x000000800000-0x000001c00000 : "NOR JFFS2 Root File System"
ftl_cs: FTL header not found.
0x000001ec0000-0x000002000000 : "NOR U-Boot Image"
ftl_cs: FTL header not found.
ONFI param page 0 valid
ONFI flash detected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2c, Chip ID: 0x48 (Micron MT29F16G08ABACAWP), 2048MiB, page size: 4096, OOB size: 224
Bad block table found at page 524160, version 0x01
Bad block table found at page 524032, version 0x01
nand_read_bbt: bad block at 0x000002d00000
nand_read_bbt: bad block at 0x000002d80000
5 ofpart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ff800000.flash
Creating 5 MTD partitions on "ff800000.flash":
0x000000000000-0x000000200000 : "NAND U-Boot Image"
ftl_cs: FTL header not found.
0x000000200000-0x000000300000 : "NAND DTB Image"
ftl_cs: FTL header not found.
0x000000300000-0x000000800000 : "NAND Linux Kernel Image"
ftl_cs: FTL header not found.
0x000000800000-0x000004000000 : "NAND Compressed RFS Image"
ftl_cs: FTL header not found.
0x000004000000-0x000080000000 : "NAND User area"
ftl_cs: FTL header not found.
fsl,ifc-nand ff800000.nand: IFC NAND device at 0xff800000, bank 0
fsl_espi ffe07000.spi: master is unqueued, this is deprecated
m25p80 spi32766.0: found s25fl129p1, expected s25sl12801
m25p80 spi32766.0: s25fl129p1 (16384 Kbytes)
5 ofpart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spiffe07000.0
Creating 5 MTD partitions on "spiffe07000.0":
0x000000000000-0x000000100000 : "SPI Flash U-Boot Image"
ftl_cs: FTL header not found.
0x000000100000-0x000000180000 : "SPI Flash DTB Image"
ftl_cs: FTL header not found.
0x000000180000-0x000000580000 : "SPI Flash Linux Kernel Image"
ftl_cs: FTL header not found.
0x000000580000-0x000000980000 : "SPI Flash Compressed RFSImage"
ftl_cs: FTL header not found.
0x000000980000-0x000001000000 : "SPI Flash JFFS2 RFS"
ftl_cs: FTL header not found.
fsl_espi ffe07000.spi: chipselect 0 already in use
spi_master spi32766: spi_device register error /soc@ffe00000/spi@7000/slic@0
fsl_espi ffe07000.spi: at 0xf10b0000 (irq = 59)
libphy: Fixed MDIO Bus: probed
libphy: Freescale PowerQUICC MII Bus: probed
mdio_bus mdio@ffe24000: cannot get PHY at address 3
libphy: Freescale PowerQUICC MII Bus: probed
libphy: Freescale PowerQUICC MII Bus: probed
fsl-gianfar ethernet.1: enabled errata workarounds, flags: 0x4
fsl-gianfar ethernet.1 eth0: mac: 00:04:9f:03:72:7f
fsl-gianfar ethernet.1 eth0: Running with NAPI enabled
fsl-gianfar ethernet.1 eth0: RX BD ring size for Q[0]: 256
fsl-gianfar ethernet.1 eth0: TX BD ring size for Q[0]: 256
fsl-gianfar ethernet.2: enabled errata workarounds, flags: 0x4
fsl-gianfar ethernet.2 eth1: mac: 00:04:9f:03:72:80
fsl-gianfar ethernet.2 eth1: Running with NAPI enabled
fsl-gianfar ethernet.2 eth1: RX BD ring size for Q[0]: 256
fsl-gianfar ethernet.2 eth1: TX BD ring size for Q[0]: 256
fsl-gianfar ethernet.3: enabled errata workarounds, flags: 0x4
fsl-gianfar ethernet.3 eth2: mac: 00:04:9f:03:72:81
fsl-gianfar ethernet.3 eth2: Running with NAPI enabled
fsl-gianfar ethernet.3 eth2: RX BD ring size for Q[0]: 256
fsl-gianfar ethernet.3 eth2: TX BD ring size for Q[0]: 256
pps pps0: new PPS source ptp0
ucc_geth_driver: QE UCC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e1000: Intel(R) PRO/1000 Network Driver - version 7.3.21-k8-NAPI
e1000: Copyright (c) 1999-2006 Intel Corporation.
e1000e: Intel(R) PRO/1000 Network Driver - 2.3.2-k
e1000e: Copyright(c) 1999 - 2013 Intel Corporation.
igb: Intel(R) Gigabit Ethernet Network Driver - version 5.0.5-k
igb: Copyright (c) 2007-2013 Intel Corporation.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ehci-pci: EHCI PCI platform driver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ohci-pci: OHCI PCI platform driver
fsl-ehci fsl-ehci.0: Freescale On-Chip EHCI Host Controller
fsl-ehci fsl-ehci.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fsl-ehci fsl-ehci.0: irq 28, io mem 0xffe22000
fsl-ehci fsl-ehci.0: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i2c /dev entries driver
mpc-i2c ffe03000.i2c: timeout 1000000 us
mpc-i2c ffe03100.i2c: timeout 1000000 us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sdhci-pltfm: SDHCI platform and OF driver helper
ata2: No Device OR PHYRDY change,Hstatus = 0xa0000000
ata2: SATA link down (SStatus 0 SControl 300)
ata1: No Device OR PHYRDY change,Hstatus = 0xa0000000
ata1: SATA link down (SStatus 0 SControl 300)
caam ffe30000.crypto: device ID = 0x0a14010000000000 (Era 3)
caam ffe30000.crypto: job rings = 4, qi = 0
caam algorithms registered in /proc/crypto
caam_jr ffe31000.jr: registering rng-caam
caam ffe30000.crypto: fsl,sec-v4.4 algorithms registered in /proc/crypto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snd-soc-p1022ds: missing/invalid global utils node
ipip: IPv4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TCP: cubic registered
Initializing XFRM netlink socket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sit: IPv6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5
Key type dns_resolver registered
drivers/rtc/hctosys.c: unable to open rtc device (rtc0)
snd-soc-p1022rdk: missing/invalid global utils node
ALSA device list:
  No soundcards found.
RAMDISK: gzip image found at block 0
VFS: Mounted root (ext2 filesystem) on device 1:0.
devtmpfs: mounted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232K (c079a000 - c07d4000)
INIT: version 2.88 booting
Starting udev
udevd[1435]: starting version 182
Starting Bootlog daemon: bootlogd.
Populating dev cache
net.ipv4.conf.default.rp_filter = 0
net.ipv4.conf.all.rp_filter = 0
hwclock: can't open '/dev/misc/rt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ue Jun 10 20:45:00 UTC 2014
hwclock: can't open '/dev/misc/rt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unning postinst /etc/rpm-postinsts/100-util-linux-readprofile...
Running postinst /etc/rpm-postinsts/101-debianutils...
Running postinst /etc/rpm-postinsts/102-sysvinit-inittab...
Running postinst /etc/rpm-postinsts/103-inetutils-inetd...
Running postinst /etc/rpm-postinsts/104-inetutils-telnetd...
Running postinst /etc/rpm-postinsts/105-inetutils-ftpd...
Running postinst /etc/rpm-postinsts/106-inetutils-tftpd...
update-rc.d: /etc/init.d/run-postinsts exists during rc.d purge (continuing)
Removing any system startup links for run-postinsts ...
  /etc/rcS.d/S99run-postinsts
INIT: Entering runlevel: 5
Configuring network interfaces... done.
Starting system message bus: dbus.
Starting Dropbear SSH server: Generating key, this may take a while...
Public key portion is:
ssh-rsa AAAAB3NzaC1yc2EAAAADAQABAAABAQCexaLSiY4OaSGSHrWEsm3MbK5BUNs2g3y/64bjV7GtjB41/wQCn44jQ7/47jXaekbMT+NmVIceiMs6QF8abnAz5Sya/+2+4kh8P+L5acdQe6BFlm0186LGDJIDfhCwUJVf1GXItPFY9JRJJ491P/VckutwY8SRO1GUJn3kBPu6aCc/guKzjgBW91r2stXipgTAjA9P0tChXD7Tl80NgmzKCzqCPdn1zYMHL3LlbfqJ55d5lBrG/NIhAdzPmNw8KIoi0POJ1X4HLG+7wieE1Fsvb4Hka+UllDbHB3J8FO9BNIwq9LD77ux37zZKY1Fh5CiqIdT4TspJNEF7d6ztKWQR root@p1010rdb-pb
Fingerprint: md5 d0:fe:a2:90:41:f0:fa:e7:f2:36:88:f2:48:0b:af:b8
dropbear.
hwclock: can't open '/dev/misc/rt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tarting network benchmark server: netserver.
Starting system log daemon...0
Starting kernel log daemon...0
Starting internet superserver: xinetd.
Stopping Bootlog daemon: bootlogd.

Poky (Yocto Project Reference Distro) 1.6 p1010rdb-pb /dev/ttyS0

p1010rdb-pb login:

虚拟机网络设置
求教

楼主(2015-07-23):
发现网线不是交叉网线,所以说不能直接连在主机和开发板,而是要通过交换机或者路由器?

网友A:
你好,
你是在u-boot下拼不通还是linux下拼不通?
u-boot下需用命令“setenv”设置 ipaddr, gatewayip, netmask
linux下需用命令 ifconfig 配置ip及netmask

能看下你的printenv 和 ifconfiig -a  打印信息吗?

网友A:
还有请确保你将网线插入了eTSECT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请确保你将网线插入了eTSECT1

谢谢回答,之前两天没登论坛不好意思,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之前两天没登论坛不好意思,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分享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分享一下吧

我直接换成挂载u盘互传文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现网线不是交叉网线,所以说不能直接连在主机和开发板,而是要通过交换机或者路由器? ...

现在的网卡都是智能的吧,是不是交叉的没有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