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方波通过一个积分电路得到的锯齿波 的失真问题

楼主(2015-07-23):
这个失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请教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尽量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尽量详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尽量详细。

信号源是10V方波

网友A:
我猜测(仅仅是猜测),这是运放内部分布电容引起的,换用其它频率特性更好的运放可以得到解决。

网友B:
估计是“仿真”所致。

网友C:
楼主的图积分常数不对。。不过和问题无关

====================================

@maychang
@HWM

以前就碰到过这问题,不过一直没解决,曾经换用不同的运放,有所改善。我记得运放输入端的过冲,324 的特别明显。。

实做是没有这个情况的,可见确实是仿真的问题,还请教该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