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升压给打印机供电

楼主(2015-07-23):
(无正文)

网友A:
这要问你的“电池”。

网友B:
关键看你的电池容量 和放电特性
负载30W 换算 输入端 电流至少5A
电池5aH 那就1C 放电能力

网友C:
原则上是可行的。不过。

楼主:
电池放电能力应该可以,但是这么大电流的升压IC就难找了。
升压IC起码要找5A的吧?

网友D:
能,电池内阻够低,用TL494+MOS,BOOST结构就可以实现。

楼主:
TL494效率很低的吧?
这么大电流,需要找同步整流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TL494效率很低的吧?
这么大电流,需要找同步整流的吧?

输出用肖特基,压降算0.6V,那2.5A*0.6V=1.5W,占输出功率(12V*2.5A的0.5个百分点,如果算上开关管的损耗,90%的效率估计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想提高效率,可以用IR2104作为驱动,可以实现同步整流的功能,效率93%~94%估计也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E(点评):
你算错了,压降0.6V,占12V的5%,不是0.5%

楼主:
电池的输出能力已经确认没问题了,持续能5A,瞬间最大能输出6A。

本人还没能力用TL494,找了个外围简单的IC,高手们请看看这个IC,可行吗?

网友F:
直接电瓶多好。。。。

哦,想起街上的蓝牙照片打印了。。。

网友G:
直接TI网站WEBENCH出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的输出能力已经确认没问题了,持续能5A,瞬间最大能输出6A。

本人还没能力用TL494,找了个外围简单的I ...

这个芯片比tl494更难用,容易误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比tl494更难用,容易误保护。

为什么说容易误保护呢?本人不懂电源

另外有没有tl494同步整流的成熟电路给参考一下?

网友D:
类似的PIN对PIN的IC我用过,很容易触发保护。成熟的我没有呢,一般是用到的时候再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