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压比较器LMV331使用问题

楼主(2015-07-23):
最近我在做一个电路,涉及到电压比较问题,我使用了一个电压比较器LMV331,但是出现了奇怪的输出波形。我的电路连接如下图所示:

测试出来的波形如下图所示:

其中,红色波形为Vref,蓝色波形为Vin,绿色波形为Vout(Vin和Vref都是由跟随器提供)。为什么会出现图中红色箭头所示的振荡?而且还会影响到Vref波形,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输入波形就带有噪声,找输入端的问题吧。

网友B:
从输入,输出波形对应关系分析, 输出的转换段毛刺是由输入信号引起的.
而 LMV311 是高阻抗输入端, 输入端口应该不会影响信号源的波形.
所以很可能是前端信号源的问题, 可以断开信号源来看信号源的波形确认一下再进一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波形就带有噪声,找输入端的问题吧。

你好,上图的波形仅仅在Vref位于Vin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时才会出现,当Vref大于Vin的最大值或者小于
Vref的最小值时 都没有那种振荡出现,相应的波形明天我再放到帖子里,我认为不是输入端的问题,而且
Vref和Vin都是跟随器的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输入,输出波形对应关系分析, 输出的转换段毛刺是由输入信号引起的.
而 LMV311 是高阻抗输入端, 输入端口 ...

你好,上图的波形仅仅在Vref位于Vin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时才会出现,当Vref大于Vin的最大值或者小于
Vref的最小值时 都没有那种振荡出现,相应的波形明天我再放到帖子里,我认为不是输入端的问题,而且
Vref和Vin都是跟随器的提供的。

楼主:
有TI的技术支持吗,能否帮忙看看

网友C:
红色波形为Vref,,,有干扰

网友D:
好像这个是示波器的问题,我的是这样的。人家成品的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这个是示波器的问题,我的是这样的。人家成品的也是这样的。

你好,你也是使用的LMV331比较器吗,结果也是这样的吗?我使用的是泰克的示波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也是使用的LMV331比较器吗,结果也是这样的吗?我使用的是泰克的示波器 ...

断开后级电路看信号源了么?这么高大上的示波器,怎么可能有问题

网友D(2015-09-18):
引用 楼主:
你好,你也是使用的LMV331比较器吗,结果也是这样的吗?我使用的是泰克的示波器 ...

是这样的

网友E:
LMV311 是高阻抗输入, 输入端口应该不会影响信号源的波形

网友F:
输出的转换段毛刺是由输入信号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