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的litvpu怎么不提供H264硬编码

楼主(2015-07-23):
在vpu_lib.h 中
typedef enum {
        STD_MPEG4 = 0,
        STD_H263 = 1,
        STD_AVC = 2,
        STD_VC1 = 3,
        STD_MPEG2 = 4,
        STD_DIV3 =5,
        STD_RV = 6,
        STD_MJPG = 7,
        STD_AVS = 8,
        STD_VP8 = 9
} CodStd;
没看到 h264编码啊?

楼主:
程序启动后出现这个问题:
[root@embedsky /camera]# ./cameratest
No such IOCTL, cmd is 22032
No such IOCTL, cmd is 22032
[ERR]   Error in opening firmware binary file
[ERR]   Please put bin file to /lib/firmware/vpu folder or export VPU_FW_PATH env

我把libvpu.so也拷贝到了/lib/firmware/vpu目录下还是那样?

网友A:
没有玩过这个芯片,无能为力了

楼主:
上面问题已经解决
拷贝一下二进制文件到 /lib/firmware/vpu下 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问题已经解决
拷贝一下二进制文件到 /lib/firmware/vpu下 就可以
vpu_fw_imx27_TO1.bin  vpu_fw_imx51. ...

看到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启动后出现这个问题:
[root@embedsky /camera]# ./cameratest
No such IOCTL, cmd is 22032

您好,请问您是在做VPU解码吧?能否加个QQ呢,想和你讨论讨论,我也是在做IMX6Q视频编解码这一块,我的Q:573980313

网友D:
关键帧的问题

网友E:
能够解决问题真是替楼主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