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035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5-07-23):
(无正文)

网友A:
代理销售TI(DSP) 可以提供原厂技术支持QQ:2355711248

楼主:
没人回啊!!!!!

网友B:
adcresult0和adcresult1的值显示是多少

网友C:
悬空有值正常。如果接地的话,是0或者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result0和adcresult1的值显示是多少

9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悬空有值正常。如果接地的话,是0或者很小。

但是采样回来的电压不对,

网友D:
测一下输入进DSP采样端口的模拟量,看看模拟量是否是稳的,,一般采样调理电路都是需要滤波,由于内部AD的精度有限,在软件上也可以考虑做一个软件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