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双管正激比单反激好?可靠多。。。!

楼主(2015-07-23):
总觉得反激的开关电源故障多。 好比初级MOSFET击穿等。
以前彩电的电源几乎全部都是 反激开关电源,模拟电视机都是150W左右的27寸等CRT彩电。
发觉 其实模拟电视机对电源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反激电源也如此使用。这不是证明这150~200W的电源中,反激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
否则 CRT电视机不用采用这个方案。 就是性价比高。 而且多数分立的方案。如UC3842+MOSFET,  日本的多数用三肯的厚膜电源模块吧。

我也是想开发一款150W左右的电源,朋友推荐我用反激。 我很犹豫,总觉得反激的可靠性不是那么高!?没有双管正激好。
但朋友说双管正激的对负载短路/过流等问题,还有就是空载与负载不一样的情况,输出的电压不稳。

现在真是很犹豫,我到底是用反激还是用双管正激呢!?

要求: AC220V输入,DC30V 5A输出(150W 有功功率),1个自供电绕组15v,除此没有其他绕组输出了。
成本不太考虑,稳定性可靠性要求要高些。
电压稳定性,纹波要好。输入抗干扰,抗过压特性要好。

楼主:
如果 双管正极与双管反激 都在同一个变压器内会是什么效果?

就是 初级都是双管激励, 次级一个绕组是正激输出, 一个绕组是反激输出。 这是否可性?
会是一个什么的效果?

网友A:
用PFC+QR比较合适,PFC输出430V,分别用600V和800V的MOS

网友B:
设计用料不行正激同样可以很渣

按你这么说,就没有什么是好的了,都是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