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3VCT6启动奇怪问题 求助

楼主(2015-07-23):
用STM32F103VCT6做的电机控制板,使用开关电源5v,12,24v3种电源供电,电机部分采用12v供电,另外24v给电磁阀供电,5v通过 1117-3.3 给stm32供电。 1个5v的开关电源给2个控制板供电。这3个种类的电源通过光耦隔离。

在实际使用中发现 其中的某一个板会出现 开机不运行的现象。程序在while (1) 里面定期会亮和灭led灯来判断程序是否运行,结果现象有些随机。开关电测试,有时候灯就是正常的亮和灭,有时候灯不亮或者常亮,不亮的占多数。不亮 我的判断是 系统没有运行,程序使用的是外部hse, 8mhz晶振。

参考网上别人的**,说是POR的启动时间太长了,或者电源有波纹,尝试将RC复位电路改成100k 和 10uf, 现象依然是开机不稳定,有时候行 有时候不行。

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A:
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帮顶!!!

网友B:
把不运行的103板的RESET、VDDA、VDD引脚,示波器拉来看看

网友C:
估计还是电源不稳定,或者PCB的EMC方面设计太差了;

和电机、电磁阀相关多加续流;
电源部分,加大电机电容容量;

楼主:
不像电源不稳定,3个电源,只用5v给板子供电,其它的拔掉,依然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
现在用示波器量晶振,能运行的时候测到的就是外部正确的频率,不能运行 的时候 测的就是乱的。

网友D:
不要用控制电机,只给你的控制板供电看看运行正常吗?

楼主:
拔去电机的12v电源和阀泵的24v电源,用一个220v转5v的模块 以及另外用电脑usb口供电,发现间隔一段时间开机 就不行,紧接着关了 再开 好像就可以。另外 我的vbat是悬空的,因为用不到电池供电和掉电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