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之门真的会让手表时间倒退?

楼主(2015-07-23):
南极上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时间之门” 转自米尔军情网
  美国物理学家马瑞安·麦克林告诉研究员们注意观察1995年1月27日南极洲上空的那些不断旋转的灰白色的烟雾。最初,他们认为这些只是普通的沙暴。但是这些灰白色的烟雾并没有随着时间的进程而改变形状,也没有移动。
  研究人员发射了一个气象气球,气球上装备了测定风速、温度和大气湿度的仪器。不久,研究人员利用拴在气球上的绳子收回了这个气球。但是,让他们震惊的是,这个气球的计时器显示的时间是1965年1月27日,正好提前了30年!

在确认气球上仪器没有损坏后,研究人员又进行了多次同样的试验,但是每次都表明时间倒退了。计时器显示的是过去的时间,这个现象被称作“时间之门”。  人们推测南极洲上空的那个不停旋转的空间是一个可以通往其他时代的通道。现在,针对这种不同寻常的现象所作的研究仍在进行着,而且把人送往其他时代的研究项目也已经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正在为这个可能会改变历史进程的研究项目的控制权而展开激烈的争夺。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当局会是否批准了这项试验。
=================================================================
咋感觉不靠谱呢,既然进入烟雾里面会让时间倒退,那退出烟雾了时间不是也应该恢复正常才对么?
咋能进入便穿越,出来倒不变?
感兴趣的朋友来分析推理看看。。。

网友A:
先证明这些是真的再谈

网友B:
压根是子虚乌有的胡说八道,这也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根是子虚乌有的胡说八道,这也信?!

前辈,就是因为不信,但又没有足够的知识能力判断,才发出来让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就是因为不信,但又没有足够的知识能力判断,才发出来让大家分析分析 ...

根本没有分析的必要!如果确实有这事,早就是重大头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长巴达里疑惑不解地说:〝我们的班机由马尼拉起飞后,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意外发生,但控制室竟说 ...

引用3楼的话——先证明这些是真的再谈。

网友C:
只有两字:扯蛋.
三字:太扯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没有分析的必要!如果确实有这事,早就是重大头条了。

就是不知道说的是不是真的,有没有上过头条

网友D:
你已经发现悖论中致命的一对矛盾了,还有什么必要让谁来给你解释什么呢?笑一笑,把它当 Pi 放了吧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已经发现悖论中致命的一对矛盾了,还有什么必要让谁来给你解释什么呢?笑一笑,把它当 Pi 放了吧 ... ... ...

哦?原来我脑瓜这么好使呀?

网友E:
首先。

谢谢大家!

人类并非真正了解一个仪器的工作原理。

再次感谢大家!

人们仅仅就是利用了所谓发现的物理现象而已。

谢谢大家1

人们并不知道这些物理现象的原因。

仅仅就是当作事实而已。

再次感谢大家!

关于时间倒流的问题。

首先。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没有说气球里放入了定时器。

仅仅就是测量风速温度湿度仪器而已。

再次感谢大家!

想让555计数器倒计时。

只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让脉冲反向计数。

如果使用了晶体震荡。

那么只能说这些器件。

在我们的目前的空间里是按人们预期的工作的。

而到了另一个空间。

可能按相反的方式工作。

这是有可能的。

谢谢大家!

网友E:
而且在另一个空间里。

谢谢大家!

这个计时器的工作频率更快。

所以在我们的空间里虽然过了1个小时。

但在另一个空间里这个计时器快速工作了30年。

再次感谢大家!

也就是说我们的1个小时相当于另一个空间的30年。

谢谢大家!

看来时间无法像商品一样。

进行等价交换。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说的是不是真的,有没有上过头条

你既然没在各大传媒的头条看到,显然不是真的。

网友E:
这里强烈建议。

谢谢大家!

下次他们再做实验的时候。

再次感谢大家!

将一个闹钟送入那里。

而不是一个计时器。

看看闹钟的时间如何改变。

人们对于机械的了解比电子更多。

如果机械时钟的时间依然倒退30年。

那么就只好。

再次感谢大家了!

网友E:
至于手表慢了20分钟的问题。

谢谢大家!

只能说经过某一个空间的时候。

人们的手表里的晶体振荡器同时不工作了20分钟。

并非时间停止了。

而是手表的晶体不工作了或者电池突然没有电了。

如果机械手表也停止工作了。

那么只能说人们如今的物理学定律在那个空间不复存在了。

手表机芯发条也停止工作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既然没在各大传媒的头条看到,显然不是真的。

那看来这些都是愚人节的假新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看来这些都是愚人节的假新闻

可能,但未必。出于种种目的,制造怪诞“新闻”的人从来就不少。

网友F:
路过,看完楼主的报道,我的电脑时间显示为2015年4月1日,难以想象,真的。

网友G:
假新闻实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