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10元(功能说明)
[四轴技术交流] 四轴突然失控,眼睁睁看着它消失在视野中。

楼主(2015-07-23):
        更新:目前来看,应该是程序跑飞了。定时中断服务程序还没有执行完,又产生了该中断,据说这样会导致堆栈溢出,从而使得程序跑飞。

        自己做的一个小四轴,今天在飞的时候,刚起飞没多久,突然失控了,然后就继续当时的油门往上飞,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它消失在视野中,往屋后的山上飞去了。对于此次失控有一点疑问。
        1.程序里面设置了失控保护的,当遥控信号丢失以后,飞机立即会减速降落,但是在实际中没有那样。
        2.另外之前也出现过失控,失控的原因是有个空心杯电机有点问题。即有点轻微的堵转,就是转起来不顺畅。飞机启动,电机转了没多久,就出现丢失遥控信号而进入失控保护,电机停转。
        3.这次失控应该也跟该电机有关,因为之前摔了几次,电机可能出了问题。是电机导致电压不稳定影响了NRF24L01P模块还是其它的干扰呢?

        这里想请教一下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失控可能的原因,以及程序里面如何做到有效的失控保护。另外附上小四轴曾经的照片。(通讯用的NRF24L01P模块,直接插在排针母座上)

网友A:
好小的四轴  这多少钱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小的四轴  这多少钱淘宝

自己做的,成本比成品高。

网友B:
自己做的吧?

网友B:
被病毒入侵了,外星人看中你这个四轴了!

棒!

网友C:
我觉得,这么重要的控制系统通信~~~因当采用严谨的信息检测与反馈机制

接收机, 多久收不到,控制器的心跳信号就要启动处理机制了,自己也要有对应状态的处理机制

网友D:
飞没见了?。。。。。

网友D:
可以开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么重要的控制系统通信~~~因当采用严谨的信息检测与反馈机制

接收机, 多久收不到,控制器的心跳 ...

有类似的处理的。正常情况下,丢失信号,飞机会停转的。但是这次没有。

楼主:
有问题怎么开源。

网友E:
外星人来了,

网友F:
当然是完善【设置了失控保护】了,类似看门狗一样检测。另可加冗余检测机制。
四轴也可加防丢定位器,如GPS的。有一种基于手机基站的AGPS模块,很小很轻便,100元左右,年服务费20元。

网友G:
不错,支持下,应该在室内,或者草地上多试验,失控了捡回来;

网友H:
太可惜了,汲取教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是完善【设置了失控保护】了,类似看门狗一样检测。另可加冗余检测机制。
四轴也可加防丢定位器,如GPS ...

目前来看应该是程序跑飞了。现在进行改进,加入了独立看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太可惜了,汲取教训吧

是的,吸取教训。

网友I:
吸取教训,应该在加个GPS模块防走丢。:(

网友J:
有别的遥控器在遥控吧。

网友K:
我只想说 还好不是城里 不然弄伤了人 你才叫惨

网友L:
下次调试得绑根线了,虽然电池只能撑几分钟,不过也够飞好远了

网友:
应该在定时器设置一个控制信号,每一秒握手一次

网友M:
貌似以后会四轴漫天飞的节奏,赶紧准备一杆猎枪,看到好的就打下来

其实不用打,随手一抓就成战利品啦;或者搞个无线干扰机,喜欢哪个了,看在头顶上面,干扰机一开就可以捡

网友N:
被人用加了功放的24L01劫持了;P

网友B:
引用 网友M:
貌似以后会四轴漫天飞的节奏,赶紧准备一杆猎枪,看到好的就打下来

猎枪不行,打下来就打坏了,应该用那种打出来是网的枪!或者多弄几个四轴,一个绑一个网的脚,去天空捉四轴去,捉回来刷了系统出售,或者拆零件出售!

网友O:
楼主你该高兴,四轴有了自我意识,逃跑鸟。。。

网友P:
楼主你家后山在哪,我想去捡你的四轴

网友Q:
被别人遥控了吧?

网友R:
我很想知道,不规则的PCB打样是怎么算费用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该高兴,四轴有了自我意识,逃跑鸟。。。

有道理,所以遥控通讯也要考虑加密

网友S:
好厉害,我这也有人到搞,但是没飞起来

网友T:
好帖
看得我笑了一中午

网友U:
呵呵,它终于挣脱你的束缚!一去不复返了!

网友V:
是掉哪拉,我去找。

网友W:
看来我的红外遥控器也得加密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B:
被病毒入侵了,外星人看中你这个四轴了!

,大脸猫,你这回复亮了

网友X:
你女朋友偷偷配了个遥控器,趁你不备,把它遥控回自己家了,等你生日给你惊喜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X:
你女朋友偷偷配了个遥控器,趁你不备,把它遥控回自己家了,等你生日给你惊喜呢 ...

你这是惊吓!

网友O:
楼主写程序的时候,不小心出了个错,通电之后,没想到程序开始自我进化,拥有了自我意识,瞧准个机会就叛逃了

网友B:
给你推荐个群:21ic TI技术&感情交流1群 61549143

网友Y:
感觉弄个线,比较靠谱,就当放风筝了

网友Z:
哈哈哈,哥们你这真是欲哭无泪啊!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有类似的处理的。正常情况下,丢失信号,飞机会停转的。但是这次没有。 ...

是不是你的遥控器出现问题了?

网友AB:
好智能的四轴!!:lol

网友AC:
引用 网友K:
我只想说 还好不是城里 不然弄伤了人 你才叫惨

公安局怎么知道是我的飞机把别人打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很想知道,不规则的PCB打样是怎么算费用的

按能放下的最小正方形面积算的。我这个是按10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X:
你女朋友偷偷配了个遥控器,趁你不备,把它遥控回自己家了,等你生日给你惊喜呢 ...

木有女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是不是你的遥控器出现问题了?

应该是程序跑飞了。

网友AD:
还是程序问题。好好梳理下程序架构吧。学会用架构的思想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请问:你用的 什么型号的 遥控发射器?什么型号的遥控接收机?

现在的数字遥控接收机, ...

用的NRF24L01P芯片做的2.4G通讯。实际上是程序跑飞了。

网友AF:
楼主可以把你的原理图发给我学习一下吗 、多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AC:
公安局怎么知道是我的飞机把别人打伤了?

只要想查必须查的到 呵呵

网友X:
那就是暗恋你的人,等着被表白吧

网友AG:
引用 网友K:
我只想说 还好不是城里 不然弄伤了人 你才叫惨

没那么夸张吧~

网友AH:
喜欢四轴飞行器,挺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找到没?

没有去找。重新再弄一个。

网友AJ:
安全第一

网友AK:
定时器中断程序没处理完又再次中断~~我想问这中断处理是得有多长啊?

网友AL:
吸取教训

网友:
你的可以定高吗?

网友AM:
程序跑飞,
竟然还能保持平衡继续飞!
好神奇啊!

网友AN:
世界那么大,它想去看看。。。。。。

网友AO(2015-08-23):
居然还可以飞得没影了。真是牛X,不可能找不到了吧?要是让中科院的看到了会不会说是外星间蝶。。。

网友AP:
引用 网友AN:
世界那么大,它想去看看。。。。。。

正解~~

网友AQ:
我那天见了一个UFO,不会是你的四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Q:
我那天见了一个UFO,不会是你的四轴吧。。。。。。。。。

在哪里?

网友AR:
下次像放风筝一样拴上线

网友AS:
楼主,自己做这个需要做些什么工作。需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S:
楼主,自己做这个需要做些什么工作。需要多少钱

自己负责软件和硬件。软件方面主要是飞行器和遥控器程序以及上位机,硬件就是画PCB,元器件选型以及焊接调试了。花费还是比较高的,大概算一下需要买什么东西就知道要好多了,

网友AT(2015-12-17):
楼主求原理 程序啊

网友AU:
mos短路了

网友AV:
同情楼主,应该能找回来的,你的电源电量不是无限的

网友AW:
喜欢飞过的小鸟了,追小鸟去了

网友AX:
你应该根据你飞行器的续航时间,以及最高时速,计算出一个最大的半径,然后在这个圆形的区域进行地毯式搜索,肯定可以找到失联的飞行器

网友AY:
同级中断怎么可能出现嵌套!是更高优先级中断来了吧?

网友AZ:
下次试飞时,加条风筝线绑脚上,程序飞了还能再扯回来

网友BA:
引用 网友B:
被病毒入侵了,外星人看中你这个四轴了!

朕就是那个外星人!

网友BB(2016-02-16):
以后在上面系上一条风筝线就好啦

网友:
应该是受干扰了。

网友BC:
我看到笑喷了,哈哈。

网友BD(2016-04-11):
你没有急停吗?

网友BD:
有急停也没用。。。。 还是得用看门狗

网友BE:
只想知道找回来没

网友:
lz.你好,其实我就是你飞走的那台四轴,还记得第一次试飞的时候,我被雷劈了,从那以后我有了意识,心里莫名的出现一股向往自由的情绪,所以趁着这次试飞,我成功的得到了自由。勿念

网友BF(2016-08-28):
昨天在后山捡到和你一模一样的飞行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