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Vivado的使用详细介绍:创建工程、编写代码、行为仿...

楼主(2015-07-23):
新建工程
打开Vivado软件,直接在欢迎界面点击Create New Project,或在开始菜单中选择File - New Project即可新建工程。

点击Next

输入工程名称和路径。

楼主:
选择RTL Project,勾选Do not specify......(这样可以跳过添加源文件的步骤,源文件可以后面再添加)。

根据自己的开发板选择器件型号,可以直接通过型号进行搜索,例如Basys3开发板上的芯片型号为xc7a35tcpg236-1。如果不了解或者暂时不写进开发板,可以随便选一个型号,后面需要的时候再修改。

楼主:
点击Finish,项目新建完成。

添加Verilog设计文件(Design Source)

在Project Manager窗口中,选择Source子窗口,在空白处或任意文件夹上右击,选择Add Sources。

选择Add or Create Design Sources,点击Next。

点击Create File按钮,弹出的小窗口中输入文件名,点击OK。

楼主:
点击Create File按钮,弹出的小窗口中输入文件名,点击OK。

可以一次性新建或添加多个文件,最后点击Finish。

稍后会弹出定义模块的窗口,也就是刚刚添加的test文件。可以在这里设置test模块的输入输出端口;或者直接点击OK,稍后再自行编写。

点击OK后,如果弹出下面窗口直接点击Yes。

test文件和对应的模块即创建完成,如图。

楼主:
添加Verilog仿真文件(Simulation Source)
操作和上一步添加Verilog设计文件基本一致,唯一的区别是选择Add or Create Simulation Sources。我们新建一个名为simu的仿真文件。

设计文件新建完成后,在Design Sources和Simulation Sources中都有,而仿真文件只会出现在Simulation Sources文件夹中。设计文件可以用于仿真,也可以用于最终烧写进开发板,而仿真文件仅用于仿真。

编写代码
打开test模块,编写代码实现一个简单的非门电路如下。
module test(
input in,
output out
);
assign out = ~in;
endmodule

行为仿真(Behavioral Simulation)与Testbench
为了验证代码是否正确,可以对代码进行行为仿真。我们给上面的test模块输入端in接入一个时钟信号,则输出端out就会产生一个电平相反的时钟信号。

行为仿真时,输入信号可以使用Testbench编写。

如果直接修改test模块,在其中添加Testbench代码,再进行仿真,是一种不太正确的做法。因为test模块是设计文件,后面可能会直接烧写进板子。进行仿真时添加了Testbench代码,之后再烧写进板子又得删掉Testbench代码,这样容易出现错误,而且操作起来也比较麻烦。尤其是接口数量多,内部比较复杂的模块。

所以我们将Testbench代码全部写到仿真文件simu中,并在simu文件中调用test模块,从而进行仿真。

编写仿真代码

在simu模块中编写代码如下。
module simu(
);
// testbench 时钟信号
reg clk = 0;
always #10 clk <= ~clk;
// 输出信号
wire out;
// 调用test模块
test mytest(clk, out);
endmodule

代码说明:

reg clk = 0声明了一个reg信号,并赋初值为0。always #10 clk <= ~clk为testbench代码,让clk每隔10ns翻转一次,产生周期为20ns的时钟信号。wire out声明了一个wire信号,用于连接到test模块的输出。test mytest(clk, out)调用了前面写好的test模块,其中mytest是模块名称,这里的clk和out分别连接了mytest模块内部的in和out信号。

这种写法类似于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中,对象的实例化,test为类名,而mytest为对象名称。同样,Verilog中调用模块时,可以实例化多个test对象。

更多Testbench的写法请上网搜索相关资料。

行为仿真

右击simu模块,选择Set as Top,将simu模块设置为仿真时的顶层模块。顶层模块类似于C编程时的入口函数,即main函数。main`函数可以调用其他子函数;类似的,顶层模块可以调用其他模块。

楼主:
在Flow Navigator窗口中点击Run Simulation - Run Behavioral Simulation;或者在菜单中选择Flow - Run Simulation - Run Behavioral Simulation,即可启动行为仿真。

稍后Behavioral Simulation窗口打开,即可看到输出的仿真波形。

操作技巧

双击图中右侧的Untitled 2标签,可以最大化仿真波形窗口。在波形窗口按住Ctrl键并滚动鼠标滚轮,可以横向缩放波形;按住Shift并滚动鼠标滚轮,可以横向平移波形。

如图,可以看出clk为周期20ns的时钟信号,而out和clk的电平始终相反,即test模块中的非门工作正确。

在Behavioral Simulation窗口中的Scopes子窗口,根据模块调用关系选中mytest,在右侧的Objects窗口即可看到test模块中所有的信号(包括内部信号,即没有写到模块声明语句module(a,b,c)括号中的信号)。

右击信号,选择Add To Wave Window,可将波形添加到右侧的仿真波形窗口,保存仿真文件,再次仿真时就可以看到该信号的波形。

对于一些输出数字信号波形的情况,例如让reg [7:0] sine_out输出正弦波,仿真后右击信号,选择Waveform Style - Analog,即可以波形的形式查看信号。如图显示的就是正弦波信号(注意这里信号本身还是数字信号,并不是模拟信号,只是用软件显示出了其幅值随时间变化的波形)。

对于多位信号例如wire [7:0] p,默认使用二进制形式显示,可以根据需要修改。例如右击选择Radix - Unsigned Decimal即可设置为无符号十进制显示,如图。

网友A(2016-10-19):
非常感谢楼主的教程,非常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的教程,非常详细!!!

网友B(2017-03-19):
版主你好,很感谢你那么详细的教程,我跟着你一步一步来出现这种情况,请问怎么解决。我的版本是2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