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金升阳DC-DC电源模块滤波电路

楼主(2015-07-23):
这是官方手册推荐的典型电路,请教各位大神图中L1滤波电感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电感呢?请大神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滤波电感的选择一般都会考虑其高频的阻抗特性,电源模块一般的工作频率为100KHZ--300KHZ,但是现在推荐的电感是放在电源前端的,因此主要的作用是吸收耦合的高频(MHZ以上)噪声,因此选择的材质是和高频的频率有关的,不同的供电方案和系统,耦合到的高频都不一样,需要工程师实际测试,如果达到很高的频率,也可以使用磁珠来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感的选择一般都会考虑其高频的阻抗特性,电源模块一般的工作频率为100KHZ--300KHZ,但是现在推荐的电 ...

这个电源模块的输入是一个明纬的开关电源,整个的电路系统是用在配电调压控制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感的选择一般都会考虑其高频的阻抗特性,电源模块一般的工作频率为100KHZ--300KHZ,但是现在推荐的电 ...

这个电源模块的输入是一个明纬的开关电源,整个的电路系统是用在配电调压控制器上的,如此,该选择什么养的电感呢

网友B:
一般都是功率电感吧

网友C:
应该是功率电感

网友D:
耦合到的高频都不一样,需要工程师实际测试,如果达到很高的频率,也可以使用磁珠来滤波

网友E:
@MornsunFAE内容讲的比较全面,首先赞一个!
个人针对图中电感再补充一点:图中电感与两个电容配合组合成PI型滤波器,但这个电感的主要滤波频段是低频信号,1MHz以下。这种电感一般会使用贴片或插件开磁路差模电感,但如果能使用屏蔽电感就更好了!

网友F:
这个是啥功能

楼主(2015-09-12):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感的选择一般都会考虑其高频的阻抗特性,电源模块一般的工作频率为100KHZ--300KHZ,但是现在推荐的电 ...

这个帖子差点都忘了,不过还是谢谢了,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rnsunFAE内容讲的比较全面,首先赞一个!
个人针对图中电感再补充一点:图中电感与两个电容配合组合成PI ...

谢谢,受教了。

楼主:
电源隔离,24V转5V

网友G:
看着很给力呢。

网友H(2015-10-31):
我也想知道滤波电容一般用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想知道滤波电容一般用多大啊

按照参考电路选电容就是  我是这么做的

楼主(2016-06-25):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感的选择一般都会考虑其高频的阻抗特性,电源模块一般的工作频率为100KHZ--300KHZ,但是现在推荐的电 ...

你好 ,问一下LH10-10D0512-02 AC-DC电源模块的12V输出路 只是偶儿驱动一下继电器(0.45W的线圈)的时候带载,平常是空载的,问,12V输出那路还需要加什么滤波电路吗

网友I:
不是功率电感吗

网友I:
这个电路是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是哪里来的

金升阳相关电源的技术说明文档

网友J:
跟电感没哟关系吧。

网友J:
只要能够匹配电路就行。

网友K:
电感类型不存在影响。

网友K:
这个确定了数值就ok。

楼主(2016-09-03):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感的选择一般都会考虑其高频的阻抗特性,电源模块一般的工作频率为100KHZ--300KHZ,但是现在推荐的电 ...

你好  为什么在金升阳官网搜不到AC-DCLH10-10D0512-02这个电源模模块呢  想看看它的技术说明书参考下EMC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确定了数值就ok。

嗯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为什么在金升阳官网搜不到AC-DCLH10-10D0512-02这个电源模模块呢  想看看它的技术说明书参考下EMC ...

http://mornsun.cn/uploads/pdf/LH_E.pdf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H10-10D0512-02.html

网友L:
这个跟选型还有关系吗?

网友L:
没有选择过封装,都是按照参数选择的。

网友M:
你是说这个数值大小吗

网友M:
楼主电路上 不是标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有选择过封装,都是按照参数选择的。

是想问下电感类型的选择,电感不是有好多种类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电路上 不是标注了吗

是想问下电感类型的选择,电感不是有好多种类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