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问题请教

楼主(2015-07-23):
USB, TE, RAM, ST, RF
USB3kit-003的开发板官方例程中有一个工程是SRAMMaster,把这个工程下载到芯片RAM中,用USB control center测试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这个错误 "BULK IN transfer failed with Error Code:997",这是为什么?
还有就是例程中有关USB的是怎么枚举的?

网友A:
这个工程是下载到板子上的SRAM, 你可以找USB3KIT-003 user guider 文档,参考里面的说明去操作这个历程。
枚举的过程在cyfxsrammaster.c里面

网友B(2016-03-16):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程是下载到板子上的SRAM, 你可以找USB3KIT-003 user guider 文档,参考里面的说明去操作这个历程。
...

板子上的SRAM?和FPGA通信不可以吗?按照时序给3014数据?

网友C(2019-01-05):
FPGA复位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