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USB连接KEA128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7-24):
楼主,你板子不会锁了吧。
这样,你把板子的固件换成JLINK的固件,然后用JLINK commander
看看能不能找到芯片内核,
然后输入:unlock kinetis
全片擦除下试试。
再用JLINK下载试试。
JINK的固件下载链接:https://www.segger.com/opensda.html
最下面,下载FRDM-KL25Z boards的那个固件,然后进入bootloader,把JLINK固件丢进去,重新上电。
当然,前提,你要先装个JLINK的驱动,驱动同样在Segger官网下载。

网友A:
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板子上的J13你是怎么接的,是12,还是23?
这个关乎板子的供电问题,如果是12,直接USB线供电。
如果是23那么你就要通过电源接口供电。
看样子,你现在的情况只有两种:
1,KEA芯片没供电
2,KEA芯片被锁了。
你先检查下是不是供电跳帽不对

网友B:
一看就是用eclipse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