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交换机和路由器区别是什么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5-07-24):
以太网交换机 是实现第2层的功能
(把处于同一个局域网的电脑连接起来)

路由器是实现第2层 , 第3层的功能
(不但把处于同一个局域网的电脑连接起来,
而且还把处于两个不同的局域网的电脑连接起来)

网友A:
简单说,交换机用于共享一个网络链路,路由器则是负责连接两个不同的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交换机用于共享一个网络链路,路由器则是负责连接两个不同的网段。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