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5仿真器连接不上,求帮助!

楼主(2015-07-23):
我是新手小白一枚,最近在学习DSP开发,在学习GIPOsetup的时候,想烧录程序进去,试一试,但是设置好ccxml文件以后,点击debug,就会出现下面的问题。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135 @ 0x0)
The emulator reported an error. Confirm emulator configuration and connections, reset the emulator,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1.232.0)
请问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
我已经链接了XDS100V2仿真器,DSP也已经连接电源,不知道那个microUSB接口是否需要链接到主机的USB接口上,应该怎么办?

网友A:
你的仿真器是怎么和板子和电脑连接的?

网友B:
仿真器驱动安装上了吗

网友C:
CCS5.5用XDS100V2不需要装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