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 控制LCD12864

楼主(2015-07-23):
本人刚接触STM32,想控制LCD12864,代码下进去只有背光亮,还有矩形点阵,用逻辑分析仪检测过各个IO口电平,没有问题,以下是代码,求教:
#include "stm32f10x.h"
//RS  B9
//RW B10
//EN B11
//PSB接高电平
//ret B13
//数据口 A0~A7
#define lcd_rs_h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9);
#define lcd_rs_l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9);
#define lcd_rw_h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
#define lcd_rw_l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0);
#define lcd_en_h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1);
#define lcd_en_l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1);
#define lcd_rst_h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
#define lcd_rst_l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时钟初始化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管脚初始化
void Timer_Delay_ms(u32 nus);
void LCD_position(u8 X,u8 Y);//位置函数
void write_com(u8 com);//写命令
void write_data(u8 data);//写数据
void init_LCD();//LCD初始化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init_LCD();
         LCD_position(0,0);
        Timer_Delay_ms(5);
        write_data(0x34);
        while(1);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Structure;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All;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_Structure);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All;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_Structure);
}

void Timer_Delay_m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9000*nus;
         SysTick->VAL=0x00;
         SysTick->CTRL=0x01;

         do
         {
           temp=SysTick->CTRL;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0x00;
                SysTick->VAL=0X00;

        }

void write_com(u8 com)
{
        Timer_Delay_ms(10);
         lcd_rs_l;
          Timer_Delay_ms(10);
         lcd_rw_l;
          Timer_Delay_ms(10);
         lcd_en_l;
         Timer_Delay_ms(10);
         GPIO_Write(GPIOA,com);
         Timer_Delay_ms(10);
         lcd_en_h;
         Timer_Delay_ms(10);
         lcd_en_l;

}

void write_data(u8 data)
{
         Timer_Delay_ms(10);
         lcd_rs_h;
          Timer_Delay_ms(10);
         lcd_rw_l;
          Timer_Delay_ms(10);
         lcd_en_l;
          Timer_Delay_ms(10);
         GPIO_Write(GPIOA,data);
          Timer_Delay_ms(10);
         lcd_en_h;
         Timer_Delay_ms(5);
         lcd_en_l;

}

void init_LCD()
{
         write_com(0x34);//扩充指令操作
         Timer_Delay_ms(5);
         write_com(0x30);//基本指令操作
         Timer_Delay_ms(5);
         write_com(0x0c);//开显示,关光标
         Timer_Delay_ms(5);
         write_com(0x01);//清除LCD
         Timer_Delay_ms(5);
}

void LCD_position(u8 X,u8 Y)
{
   u8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write_com(pos);

}

网友A:
这个只能用示波器好好分析下时序了;
并降低读写速度;

网友B:
一般是时序和时隙问题,这个一定要符合规格才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C:
这玩意只能严格按时序要求来。建议楼主还是好好研究一下模块的时序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