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TI各类MCU有疑惑?我来解答!欢迎围观~

楼主(2015-07-23):
小编精心整理的关于TI的各类微处理器MCU的资料和一些网友的问题解答,这里可能有你遇到的疑惑,也可能有你特别擅长的某方面。除了借鉴学习以外,你也可以积极为别人出谋划策,分享你的知识和心得。相信大家的力量是无穷的,最后我们都能在其中获得自己想学到的知识才是最重要的!
好吧,一起来学习吧~

MSP430 16位超低功耗MCU

先大概介绍一下基于MSP430的触摸按键。有问题欢迎提出,后续会讲具体的实现例程,PCB layout等。

7181.AY-SEB Kit_例程_For_F5529LP_&_M4LP1768.AY-SEB Kit_用户手册7462.AY-SEB Kit_原理图

在CCSv5 IDE默认的配置情况下,编译生成的代码都是.out格式的,如果要生成.hex格式,可以在CCS IDE工程下做如下配置,参考下图的设置。

看到有一些学校使用AY-SEB Module,查了查资料,这个板子上资源还是不错的。7633.AY-SEB Module For MSP430F5529LP3731.口袋电子系统实验核心板_用户手册

各路英雄设计图汇集,非常值得一看。1、之前用MSP430F149单片机做了一个简易电子秤2、本设计采用MSP430FR5969作为主控制芯片,DAC0832作为输出D/A转换,LM358作为输出信号放大芯片,LCD12864作为人机交互界面,用来显示输出波形的名称、幅值、周期等信息。

在这里给大家汇总了一些工程师使用MSP430编译器的经验与技术,主要是CCS、EnergiaI或IAR等编译器的使用技巧、开发经历供大家分享!
MSP430常见问题解答
史上最全的MSP430常见问题解答, 欢迎大家下载阅读!

各位大侠,你们做过5系列的串口波特率自适应吗?我现在使用的是msp430F5510,单片机与PC机通信,只是从单片机发送给PC主机,但不知道PC端的波特率,所以要做单片机的波特率自适应,5系列都有串口自适应功能,但是不是很清楚怎么实现。在官网上下了一个例程,但它是1系列的,1系列单片不带波特率自适应。

我使用的编译器是CCS,版本是 Version: 5.4.0.00048 ,使用的MCU是MSP430F6723,配置如下图。疑问:msp430F6723的RAM空间是4Kb,为什么编译器显示已经使用了7398byte,将近7K的RAM了,还没有报错。但是设备运行时,变量总会有莫名其妙的改变,是否与此有关。

问题描述:在给F5529 LaunchPad烧录程序时,提示需要升级固件,点击update之后,PC的设备管理器就再也找不到“MSP430 Application UART (COM29)”了;自己尝试了各种方法:重启CCS v5.5,重新启动PC,换台PC;结果都是找不到“MSP430 Application UART (COM29)”。

下面是编译失败的Console。这几行代码去掉就能编译通过,请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大家好,小弟想问一下MSP430F149单片机中POR信号和PUC信号有什么区别,单片机检测到这两个信号后分别执行什么操作?谢谢!

msp432p401r launchpad接到电脑上没有反应,但是之前接上去会提示安装驱动,可能是之前驱动安装过程错误导致,这种情况该怎么做,请教一下TI的老师们

我用的单片机为msp430f2619,下载接口为JTAG模式,仿真器为TI的MSP-FET430UIF,仿真器主芯片为M430F1612+TUSB3410,插上仿真器,仿真器驱动为msp-fet430uif-cdc,升级后为Texas Instruments MSP430-JTAG

听说使用内部Flash也能实现掉电保存但是容易挂掉,使用AT24C02之类的eeprom功耗上mA以上,不符合msp430超低功耗的特点。在 msp430产品列表里看到430一般都有1k以上的Non-volatile Memory ,可以实现对它操作实现掉电保存并保持超低功耗特性吗?

CPU使用MSP430F2618,程序初始化时,关闭watchdog,在while(1)循环里面,执行完任务程序,就进入LPM3, 使用定时中断,定时计数到5秒,就退出LPM3低功耗模式(LPM3_EXIT),程序运行,会不定期的CPU自复位,我通过示波器监视/RST脚,复位时,该引脚电平还是高电平,是什么原因造成CPU自复位的呢?

msp4305529 使用CCS5.2编译工程是出现多个警告!
这是参考一个教程例子的,网络上有说可以忽略这些警告,但是为什么出现这样的警告,怎么解决呢?期待得到大家的指导!谢谢!

在msp430g2433 中,端口p1.1 p1.2做串口,PxSEL PxSEL2设为1 1,但我p1.6做电容触摸,又要设置PxSEL PxSEL2为0 0,那么是不是PxSEL PxSEL2设置一个端口1就会把所有的端口1都设置为io,或者串口,又或者是P1SEL 对应Px.y 中的x,P2SEL2对应Px.y 中的y,所以P1SEL=0,P2SEL2=0,所以就会设置P1.2中的端口为io

msp430f5529开发板可以用IAR编译器编译下载代码吗?如果可以从那边下载如何连线等?谢谢

楼主:
经常看到有网友发帖问相关DSP入门的问题,我们在这里针对C2000入门来总结一下。

4572.C2000 CLA 常见问题解答 V1.05224.在CCS上调试C2000 CLA 常见问题解答 V1.04010.FRAM 常见问题解答 V1.0

我现在手上有个电机(带有编码器)可以正常转动,我把它的qep的信号输出A、B信号外接出来,连接到dsp的eqep1A,eqep1B的引脚上面,然后运行HVPM_Sensorless_2833x的pmsm的程序,但是qep的位置寄存器没有计数,qep程序没有启动,测不出机械转角和电气转 角。下面是qep的程序,请TI人解答一下

大家好,我最近要做TMS320F28335的usb模块的开发,我是买的一个usb芯片,但是不知道怎么连接f283385,具体的软件开发流程也还不太懂,希望大神们有什么相关资料能跟我分享一下不,感激不尽啊!
我在设计中使用了Ecap中断功能去捕捉信号,假如在定时器0没有打开的情况下,一切的捕捉功能都是能够正常工作的,但是只要是打开了定时器中断,捕捉很 多时候就会进不来,很多时候的意思就是在大多数时候进不去。不能及时响应ECAP中断。我使用的捕捉单元有三个,ECAP1、ECAP2、ECAP6.请 问各位老师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非常感谢了

1.请问出现上述错误是不是与我定义的数组过大有关,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不提示内存不够用那?如果不是的话,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2.如果我想保持该数组元素数量为14400个,应该如何继续修改CMD文件使程序正常运行?
下面附上我修改过后的CMD文件以便于理解,多谢!

小弟最近需要用F28335做一个双路AD同步采样的程序,但是还没有头绪,有没有做过类似工作的朋友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为什么28035的cla调用子函数,当形参超过2个的话,cla 就无法调用子函数

请问DSP28335的PWM和HRPWM分别是几位的?

我下载了官网给的软件RD-195 DC Arc Detection SW Example
按照ARC-DETECT-FIRMWARE-UG.pdf文档设置了头文件路径和链接文件。
可是编译还是出错,如图所示

我想请教下,把程序下载到Flash中,还能用仿真器调试吗?通过上位机将变量传给28027,请问,如何将数值保存在Flash中?谢谢!

系统一直运行正常,直到最近遇到了新版开关电源造成DSP采样码值突然归零的问题。请教工程师:能从28335角度帮助分析,共有哪几种可能性,造成ADC转换的码值异常?
现象1:不是所有采样通道都会异常。
现象2:异常码值要么归零要么变小,没有变大的(见图1和图2)。

我使用的28068FFPT芯片,自己做的硬件,运行SPIN_FOC例程lab10c的程序,发现AD运行一次三相电流电压就不更新了,dcBus的值时有时无(如下图),中断运行都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可不可以帮我看下这个问题:28335sci接收数据错误如何清FIFO的问题

贴出部分程序跟中断配置相关的,求解答,连上板子,在中断函数里加了断点,怎么也进不去,程序直接在主函数那等待

F28069的adc_soc实验在FLASH运行不了您好,最近在学F28069遇到了问题,在用到F2806x_examples_ccsv5  -> adc_soc的ADC实验(任何代码都没有改动),在RAM运行正常,但是替换了F28069.cmd后 每次运行都会进入__interrupt void ILLEGAL_ISR(void) // Illegal operation TRAP
{
// Insert ISR Code here// Next two lines for debug only to halt the processor here
// Remove after inserting ISR Code
__asm(" ESTOP0");
for(;;);}的错误中。不知道如何解决,望解答,谢谢。

楼主:
正常现象,应该是,通过PC串口发送数据,udma将uart数据传输到数组后,产生uart 中断,提示传输完成,但是本人发送后,没有产生中断.请问是什么样原因呢?

以上仿真时候i ,j1 没反映 ;为什么?请FAE指点

我用的是XDS200仿真器,需要对CC2538进行代码烧写,但是我发现只有XP系统的才能成功安装驱动,请问有win7的驱动吗??目前我用XP的电脑是成功安装驱动了,但是用flash-programmer-2-1.6.0不能识别芯片,请问这个仿真器的JTAG跟CC2538的引脚该怎么连接??还有我之前用的是XDS100V3,用之前是需要对仿真器进行配置的,不知道XDS200需不需要进行配置,如果需要,用什么软件配置??

看到M3用到的都是20pin的,而引脚排列顺序跟XDS100V3 20pin的不同,是不是JTAG的几根信号线对连在一起就行的?

编译可以通过,但是执行到malloc,返回的地址为空,应该是没有申请到内存。如果CM3不能使用malloc动态分配内存的话,为何库中又有该函数?如果可以使用,怎么用呢?路过大神帮忙解惑一下,谢了!

是网站有问题了吗?有没有备用链接?

硬件Rev C软件:使用Buildroot编译,内核使用ti-sdk-am335x-0.7版安装后的提供版本,编译内核后,单独加载g_ether,g_serial,g_mass_storage,PC端驱动都能识别,但是在加载g_multi时,存储功能识别不了。modprobe g_mass_storage file=/dev/mmcblk0p1可以识别到U盘

外部信号经ADC实时采样进入PC 形成软件中动态变量   如何得到该动态变量的最大值?

F28M35H52C1 -CORTEX-M3 CAN模块 无法连续发送
我在使用F28M35H52C1的CORTEX-M3的CAN模块来连续发送CAN数据帧,CAN总线的收发器是ISO1050DUB  ,使用的是TI controlSUILT里提供的例程,但是我把CAN模块的工作模式由原来的闭路循环改为了正常工作模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板子和PC通信,波特率设置一致,引脚确保没有接错,通过can的监视软件可以看到板子发来的数据帧,可以观测到,板子接收数据是正常的,但是发送很短时间就停止掉了。查看错误的状态是 CAN_STATUS_LEC_MSK  错误类型掩码,我查找了很久,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指教!(注:成功发送的数据是正确的)

如何在ccs5.2里把编译好的工程烧写到f28m35的flash中,重新上电后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Tiva ARM Cortex-M 微控制器

Tiva C LaunchPad 入门系列讲座
Tiva C LaunchPad入门讲座第一课 —— 芯片整体介绍(上)Tiva C LaunchPad入门讲座第一课 —— 芯片整体介绍(下)

问题描述:由于客户要求,我们现在将DM368的SD卡启动方式改为了从SPI FLASH 启动,目前我的修改仅仅是在uboot里添加了一款SPI FLASH 芯片的初始化代码,经uboot里的sf命令测试已经OK。现在不知道UBL这块该怎么弄了,将以前SD卡启动的UBL烧写到spi flash的0地址,上电启动,无任何输出,不知道什么问题,硬件的管脚已经改为了SPI启动,BTSEL[2:0] = 101顺便确认下,我们用的SPI flash型号为华邦的W25Q128,对于这个型号可以吗?

boot阶段的SPI读写是验证过的,因为我在App中有个 AC_JumpToBootLoader();,能够直接进入到boot的updater,这样自读写是成功,原因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下电,在App中初始 化的SPI配置都没有变才没有问题,但是下电直接进入SPI初始化,再读写就不行,不知道我忘记写哪个寄存器了,请大神们帮忙看一下

你好,我用TM4C123GH6PM连接MPU9250. 使用的compdcm_mpu9150库,论坛上都说直接烧写就能读出数据,虽然读到的是全0. 为什么我调试时MPU9150Init之后的MPU9150AppI2CWait都无法通过。

我想在BootLoader里通过SPI实现对外部Flash的读写,但是初始化完SPI想要手动拉低CS,发现通过GPIO控不管写0还是写1都会导致管脚被拉低。代码都是直接移植的Gpio.c的库函数。包括/* 使能外设GPIOA */但现在的情况是不管写0还是写1都会导致被拉低,且无法拉高想问一下我的用法是不是有问题呢?或者最好是官方提供的BOOT代码中能直接控GPIO,或者SPI的SDK里有直接进行片选的方式?

最近在参考freemodbus源码做tivaC系列tm4c123gh6pm芯片的modbus通信协议移植,因为需要计算通信的超时时间,所以产生标题中提到的两个问题:1:tivaC系列芯片的timer是按照振荡周期计数还是按照机器周期计数?(查阅网上部分51单片机资料提到51系列好像是按照机器周期计数,与振荡周期的比值为1/12,不知道tiva系列定时器的周期如何计算?)2:按照freemodbus源码中给出的计算公式,超时判断的时间值为传输3.5个bit所需要的时间,因此想知道UART在连续发送数据时,各帧(字节)之间时间间隔大致为多少,如此设置是否合理?

设置了PB6(M0PWM0)  PB7(M0PWM1)  PF2(M1PWM6)  PF3(M1PWM7)四路PWM输出,使用示波器测量时发现,管脚PD0和PD1也有PWM波形输出,可是我在整个程序中并没有将其配置为PWM管 脚,怀疑是其自动与某些通道的PWM同步输出了,请问该怎么将其关闭。

我用定时器统计程序中一个大循环每次循环运行的时间:向上计数,用TimerValueGet(TIMER0_BASE,TIMER_A)获得当前计数 值,之后马上清零开始下一次统计。在每次循环中调用,这样就可以获得一次循环的值。那用什么来清零计数器呢?如果这个办法不行的话,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看这副ADC的结构图,数据同时传进了比较器与FIFO,所以我自己猜测应该是可以取到这个值的,有没有做过的高手指点一下,实在不行的话我只能再把ADC切回采样模式,重新采一次值这样来回切换了。

两块板子已共地,LM Flash Programmer显示无法初始化目标是怎么回事??仿真器与板子没有连上吗?谢谢!

程序运行后用示波器量相应的引脚,却没有想要的方波出现啊?求大神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你好,尊敬的TI技术工程师和各位大神。目前我在做关于USB模拟鼠标键盘的实验。但是在USB驱动的安装这块出现问题,现在程序的分析已经差不多,但是 就是无法实现相应的功能,因为程序时参考官方的例程,编译下载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将程序下载到板子之后,最后的板子的连接也是通过device端口与 笔记本连接的。图3是最后的计算机的设备管理器的详情:————最后是没有办法进行USB的安装,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非常急,老师催的比较狠,请大家帮个忙??非常感激啊。。

你好,在SW-TM4C-DRL-UG-2.0的ROM部分,有以下描述:TARGET_IS_BLIZZARD_RA1The application is being built to run on a Blizzard-class device,
silicon revision A1.具体对应的是TM4C的哪个芯片的具体型号?

楼主:
Hercules MCU用HET实现三相互补对称PWM和QEP例程【TI FAE分享】本例程用HET模块实现三相PWM输出和QEP捕获,主要功能有:三相互补对称PWM输出,含死区时间控制,可用于三相电机控制。提供ADC采样触发源,触发时间可灵活更改QEP捕获输出接口,支持A/B/I三线或A/B两线输入附件工程:PWM_QEP:HET源代码,用HET IDE打开使用。5531.PWM_QEP.zipHET_PWM_QEP:CCS工程,用RTI模拟了一组QEP信号,可Loopback接到模拟的QEP引脚测试。5811.HET_PWM_QEP.zip注:CCS工程未加入SVPWM输出的示例,请参考附件说明PDF文档。

各位大神好!我现在用的这个网址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 /RM4x_Hercules_MCU_Bootloader 上面提供的例程来通过串口尝试程序升级功能,根据压缩包下面提供的操作说明PDF文档,文档上说程序中有个更新文档标志存放在地址0x0007FF0中, 如果这个标志的值不等于0x5A5A5A5A,则进行程序升级,如果等于0x5A5A5A5A,则引导程序直接跳转到起始地址为0x00020000的应 用程序代码区执行应用程序,我原文档上的这段说明截个图放上来。我现在不明白的是压缩包里跟的代码里的cmd文件,这里也截个图放上来哈,cmd文件显 示.text 、 .const 、..cinit  .pinit全都是放在FLASH0里面的,而不是放在起始地址为0x00020000的FLASH1里面,可是操作说明文档里明明说的是应用程序代码是 放在0x00020000起始地址里的呀,求大神们指点迷津啊!

低端问题1,对于TMS570LS31X USB系列的GIO的Port B中的第八位,问其(中断)设置为什么是黑色的。是不是我错过了什么低端问题2,对于GIO中断函数怎么写???

错误描述:Memory map setup for Flash @ address 0x0CortexR4: GEL : Encountered a problem loading file:  C\ti\Freertosv8.2.1\freerots\demo\Cortex_R4_RM48_Tms570_ccs5\Rm48 without FPU\cortex-R4_TI_ccs5.out Could not open file  我也没有找到正常编译生成的.out文件 这是为什么呢?

板子上带有tms570ls20216和tms570LC4357,调试都遇到问题。遇到过的给指点一下吧,电源晶振都正常,实在不知道去哪里找问题了,20216debug的时候报错

使用两个570芯片进行mibspi数据交互,一个主机,一个从机。目前根据例程能在一个芯片上实现mibspi自发自收,但是改成不是自发自收模式后, 从机部分使用HAL Gode Gen不知道怎么进行配置,想配置成接收完指定数据后进入中断,另mibspi能实现全双工吗?就是发送数据的同时也收数据。期待您的回复。万分感谢。

程序却无**确执行,会一直卡在没有消息接收到那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各位帮助一下。

第一点我在电脑上安装了DHCP Server,电脑系统为WIN7 32  第二点和第三点正常操作。请教此DEMO如何正确操作才能得到wiki链接中的效果?另RM48HDK SD卡驱动及文件系统是否有相关示例代码?谢谢

TMS570LS3137的EMIF电路问题TMS570LS3137的ECC问题

您好,TMS570LS3137这款芯片支持NORFLASH的ECC功能,我想问的是,如果NORFLASH发生了ECC错误,软件是否能将正确是数据写回NORFLASH空间呢?即NORFLASH如何能够执行写操作呢?

上图是我写的一段SPI测试程序,目的是用SPI向10片M25P64flash芯片发送读取ID的命令,再通过SPI总线把这些ID接收回来片选用了gioA和gioB的一共10个接口,发送和接收调用了spi.c中的spiTransmitAndReceiveData()函数程序最终没能实现预定功能,在单步调试的过程中,发现程序卡在spiTransmitAndReceiveData()函数中的while((spi->标志寄存器 & 0x00000100U) != 0x00000100U)
{
} /* Wait */我觉得可能的原因是在设置dataconfig_t存在错误,但我对dataconfig1_t的四个值得具体含义不太了解,所以也不知道怎么设置才是正确的,请诸位前辈帮我解答一下吧多谢!

楼主:
其它MCU产品

全新设计的am335x工控主板原理图公开了!
产品框图

AM1808 PRUSS CAN修改PRU firmware中*.hp GPIO_TX_BIT GPIO_RX_BIT, 发现在*Rx.p中 关于GPIO 5.7(Tx) 的操作 但是不太清楚如何修改就直接编译了固件  然后加载内核的时候,omapl_pru_can_probe的时候  执行完pru_can_calculatetiming , 为priv申请的内存变成NULL , 怀疑是固件修改不当造成的。请问选择想要的GPIO 如何修改can的firmware 下的内容 (pru0_r31 -> rx  pru1_r30->tx)

如题,想用一个外部MCU对28069进行程序升级,求大神赐教方案,程序示例,或相关资料。另可不可以外部MCU通过TDI,TDO,XRS,GPIO34四个端口实现对28069的在线升级。

你好,请问下,TMS320F2837xD有没有类似TMS320F28335一样的头文件啊?如果有,在哪里下载呢,谢谢

我下载好CC3200 MT9D111管网视频代码,手机也能看到wifi账号,进去后怎么没有视频图像,我们公司是最近开时开发,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TI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使用API里的函数 为何会出错,请问是不是什么头文件没定义?

使用uniflash给cc3200烧入sdk中的例程wlan_station.bin失败截图信息如下:操作过程为:1、选择Operation->Format2、在/sys/mcuimg.bin 栏中选择sdk中的wlan_station.bin文件3、Operation->Program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

之前我问过用P1口驱动液晶不行,但是P2口就可以使用,现在我进一步发现使用P1.0,P1.1,P1.2,P1,5驱动不行,但是使用P1.0,P1.1,P1.3,P1.5就可以驱动,这就表明了是P1.2的问题,于是问题到底是什么?希望知道者能告知。谢谢!!!

我使用的开发环境 IAR for 8051 8.30.3 , 在调试 CC2530F256 如下代码的时候,观察到的反汇编指令如图,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吗?

请问一下,谁能给一下CCS6.0、hal cogen4.0、iar7.0软件的下载地址啊?谢谢了

我的是win8 64位系统,在驱动EK-TM4C123GXL时,载入下载好的驱动文件,运行后显示“stellaris virtual serial port 试图将程序添加到存储区时遇到问题”,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行,板子不能在我的电脑中使用吗???如何使板子能够和我的电脑连接成功?谢谢,急等回复。

网友A:
你是哪里的小编?

网友A:
这些资料,部分在论坛有的。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分享和整理,辛苦了

网友B:
如何解决掉电保存数据的功耗问题

可以在输入电源上并个大电容,当掉电时,暂时有电容为单片机供电,保证有足够的时间保存数据

网友C(2016-05-31):
楼主你好,TM4C1294是否有公开的jtag部分的源码或者具体协议?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TM4C1294是否有公开的jtag部分的源码或者具体协议?谢谢!

从这里应该能找到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JTAG_Connectors

网友D:
楼主,请问有CC5243的资料吗?我在看源码,没搞懂RF中断的中断条件是什么?求解一下

网友E:
好帖子。学DSP遇到问题不少,第一次用TI的片子好不习惯

网友F(2016-07-05):
LZ,本人菜鸟,想问单片机软硬件调试的流程步骤

网友A:
引用 网友F:
LZ,本人菜鸟,想问单片机软硬件调试的流程步骤

如果有开发板,建议先跑一下例程
如果要设计板子,可以参考官网提供的测评板、开发板

网友G(2016-09-13):
我试一下我能不能回帖,好吗?

网友H(2017-07-15):
楼主,你好!我是看你的帖子之后关注你的,这次打搅你是想求一个msp430f149单片机读取mpu9250九轴加速度陀螺仪模块数据相关的程序,如果能是iar环境编写的就最好不过了,初次用9250,如能回复,万分感谢,在你的帖子里面已受到极大鼓舞,谢谢谢谢

网友I:
这个430起源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