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F103RE的芯片串口问题

楼主(2015-07-23):
今晚试了下GD的芯片,将主频倍频到108,能正常跑起来,但是串口和USB都不能正常工作,USB不能识别,串口乱码,USB不能识别可以理解,毕竟USB工作在48M嘛,但是串口乱码就解释不了了,why??后将主频降到96M,USB2分频,好了,USB能用,但是串口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看了个帖子,说是将RCC->CFGR |= (uint32_t)(0x08000000 | 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XTPRE_HSE_Div2 | RCC_CFGR_PLLMULL12);0x08000000 更换为0x20000000,,不理解为什么这样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个帖子,说是将RCC->CFGR |= (uint32_t)(0x08000000 | 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XTPRE_HSE_D ...

你用GD的库肯定就没这个问题了。GD的时钟寄存器比STM32多了一个位,所以要修改下。所以最好用GD的库

网友B:
108的频率不好用,可以96或者120

网友C:
用GD的库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个帖子,说是将RCC->CFGR |= (uint32_t)(0x08000000 | 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XTPRE_HSE_D ...

这个数值不同是因为,CL系类(105,107)和非CL系类的时钟配置不一样,多的那一位寄存器位不同,103用0x08000000;是对的

网友E(2019-08-23):
15年就出GD32VF103了吗 不是刚发布吗

@尚格小马哥 :你是?
哪都有你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了个帖子,说是将RCC->CFGR |= (uint32_t)(0x08000000 | 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XTPRE_HSE_D ...

倍频 和分频的呦 。如果你选择外部晶振8M,则需要经过分频 倍频处理,就会达到你要108或9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