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单片机引脚的输出特性,菜鸟求解答

楼主(2015-07-23):
看到atmega128的手册上的特性曲线:
在输出时5V的时候可以看到输出电流几乎为0,那么假设这个输出端口接一个绿色发光LED的负极,然后通过4.7K的电阻接12V的电压,此时LED会不会亮呢?
同样在输出0V的时候可以看到输出的电流很大(这个时候实际上是输出一个负电流了,也就是说输入了电流),此时按照上面的接法,端口会不会烧掉呢?

网友A:
这个图说明灌电流比输出电流大,但灌电流也有个限度,在手册的另一个表里。

网友B:
楼主画一画你咋接12V电源来着?我觉得你理解得有问题呢。

楼主(2015-09-23):
引用 网友B:
楼主画一画你咋接12V电源来着?我觉得你理解得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画一画你咋接12V电源来着?我觉得你理解得有问题呢。

大概是这么接的话。。。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概是这么接的话。。。

哦,忘了画LED,LED正端接电阻负极接单片机的IO。。。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是这么接的话。。。

这样接法,是有问题的

网友B:
那肯定亮啊,根本关不断。

楼主:
但是实际上来说,当端口输出高电平(5V)的时候,LED是不会亮的,输出低电平的时候(0V),LED才会亮。。。

网友B:
楼主把电阻去掉看看,牺牲一个芯片给自己增加个经验。如果认为LED不会亮,mcu就不会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电阻去掉看看,牺牲一个芯片给自己增加个经验。如果认为LED不会亮,mcu就不会烧。 ...

去掉电阻不就相当于12V直接加到了芯片管脚处了吗?应该会烧掉吧(本人新手)其实是不是接着上拉5V再加个1K电阻就可以比较好的控制绿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去掉电阻不就相当于12V直接加到了芯片管脚处了吗?应该会烧掉吧(本人新手)其实是不是接着上拉5V再加个1 ...

是会烧,关键是楼主还没想清楚,引脚输出或输入的电流是怎么来的,所以在犯晕,他给的那张图和他问的东西根本不是一码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会烧,关键是楼主还没想清楚,引脚输出或输入的电流是怎么来的,所以在犯晕,他给的那张图和他问的东西 ...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如果要用12V的电源的时候可以用三极管来控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如果要用12V的电源的时候可以用三极管来控制呢?

是,必须用三极管或场效应管,或者驱动芯片来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必须用三极管或场效应管,或者驱动芯片来做。

哦哦哦  多谢大神指点

楼主(2015-11-20):
PS2801_4是个光耦芯片,我将J10直接与单片机IO口连接,然后控制光耦的受控端。。。按理来说应该会烧掉单片机端口的吧,可是没有烧掉,单片机能正常工作,可以通过IO口输出1/0来控制光耦。。。

网友D:
引用 楼主:
PS2801_4是个光耦芯片,我将J10直接与单片机IO口连接,然后控制光耦的受控端。。。按理来说应该会烧掉单片 ...

您好,我看了数据手册,上面说正向电流可以达到50MA,所以没有烧,可以正常工作,不知道我理解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