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基于OP07的峰值检测达不到要求,求帮助

楼主(2015-07-23):
基于OP07做出来的一个峰值检测电路,输入信号1~5v可调、在10kHz以内输出稳定,10kHz以上输出电平开始明显减小了,40kHz时输入4V多输出才2V多。因为频率要求在1k~100kHz,请教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R=1M、R2=560K、R3=10K。C=10uF、C2=10nF。

9W_HY7D8X(A~F4ZFMRHE]_4.jpg (105.01 KB )

网友A:
换用单位增益带宽更高、压摆率更大的运放。

网友B:
今天在调试超声波接收电路,载波40Khz,用6MHz带宽的运放单级放大都搞不定;楼主要找至少15MHz以上GBP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在调试超声波接收电路,载波40Khz,用6MHz带宽的运放单级放大都搞不定;楼主要找至少15MHz以上GBP的运 ...

单用OP07的话实现不了么?

网友B:
带宽不够用的

楼主:
这样啊,好吧。目前做网络阻抗测试仪题目,卡在采样测量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