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关于预编译

楼主(2015-07-23):
typedef
{
    Enum0 = 0,
    Enum1,
    Enum2
}Enum;

#define Temp1     Enum0
#define Temp2     Enum1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int main ( )
{
...
#if (Temp2 == TRUE)
...
#endif
...
}

如上程序,显然#if...#endif包含的代码不会被编译,因为预编译在编译之前。话是这么说,Temp2已经被替换为Enum1,但是编译前编译器怎么知道Enum1已经定义了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用#define的可以,如果要用enum等定义的,可以这样
        if(Temp2 == TRUE){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efine的可以,如果要用enum等定义的,可以这样
        if(Temp2 == TRUE){
                //......

调试发现问题后我是这样改的,但不知道为什么那样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