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MK22FX512VLH12与MK22FN512VLH12的头文件问题

楼主(2015-07-23):
请教大家,MK22FX512VLH12与MK22FN512VLH12的头文件一样吗?在KSDK1.2中,没有找到MK22FX512VLH12的头文件,在MK22F51212.h头文件中,写到是按照K22P121M120SF7RM, Rev. 1, March 24, 2014这个版本写的。K22P121M120SF7RM这文件是MK22FN512XXX12的参考手册。MK22FX512VLH12是否可以使用MK22F51212.h这个头文件???望大家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没有用过,帮顶

网友B:
楼主你好!
关于这个问题,我之前已经发过一篇经验分享:
Kinetis K22 120M产品分类信息

MK22FX512VLH12与MK22FN512VLH12的头文件不一样。
MK22FX512VLH12 用的是MK22F12.h
MK22FN512VLH12用的是MK22F51212.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关于这个问题,我之前已经发过一篇经验分享:
Kinetis K22 120M产品分类信息

谢谢你,IAR工程的startup.s文件又是在哪里找到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IAR工程的startup.s文件又是在哪里找到呢?

建一个模板的例程就会有吧

楼主:
Linker的.icf文件又使用的是哪个?这个应该是根据各个芯片的ROM、RAM的大小及分区情况设置的吧。望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D:
软件安装的不完整,楼主下载一个加进去就行
或者重新装一下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Linker的.icf文件又使用的是哪个?这个应该是根据各个芯片的ROM、RAM的大小及分区情况设置的吧。望各位指点 ...

你装KDS了没有呢?
到官方下载个KDS3.0版本的吧。
然后使用KDS3.0新建一个基于IAR的工程,这样导入IAR,启动文件,头文件就都有了。

网友E(2016-12-20):
请问有没有FRDM-K22F开发板的keil程序,刚接触这款开发板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