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PWM波形只有高电平

楼主(2015-07-23):
我用的MC56F8245,在测PWM波形时,只有高电平,这是什么原因?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A:
是不是初始化没有成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初始化没有成功呢?

初始化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B:
我觉得你配置的pwm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初始化应该是没问题的,

如果不能输出,说明程序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了。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代码。
你可以用官方的CW工具的PE,选择PWM模块,生成一个代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配置的pwm没有正常工作

应该是,那应该怎样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能输出,说明程序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了。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代码。
你可以用官方的CW工具的PE,选择 ...

我就是用PE弄得

网友C:
有没有按照典型应用,配置后还要加些代码?

网友D:
PWM没有工作呗,初始化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按照典型应用,配置后还要加些代码?

添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没有工作呗,初始化成功了吗

初始化都好的。就是现在只配置PWM,任何代码都不写任然是高电平而且是满占空比的

网友E:
有没有将这几个管脚设置为PWM模式呢?

网友F:
先检查一下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检查一下电路有没有问题

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将这几个管脚设置为PWM模式呢?

已经设置为PWM模式了

网友G:
初始化不成功,把你的初始化部分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H:
感觉pwm没有运行起来

网友I:
应该是模块没有运行,再看看代码,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初始化不成功,把你的初始化部分贴出来看看吧

void PWMC1_OnReload(void)
{
  /* Write your code here ... */
  PWMC1_SetDuty(0,2000);
  PWMC1_SetDuty(1,2000);
  PWMC1_Load();
}
这是我的测试程序

网友J: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
程序么有运行吧,希望早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程序么有运行吧,希望早日解决问题

我也觉得是程序没有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网友K:
楼主把代码贴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有

网友C:
已经帮你转给DSC专家,待会专家有空会帮你解答,还请耐心等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帮你转给DSC专家,待会专家有空会帮你解答,还请耐心等待下。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把代码贴上来看看

                         /* is set to 'yes' (#pragma interrupt saveall is generated before the ISR)      */
void PWMC1_OnReload(void)
{
  /* Write your code here ... */
  Bit1_NegVal();
  PWMC1_SetDuty(0,50);
  PWMC1_SetDuty(1,400);
// PWMC1_Load();
}这是PWM中断中的测试程序

网友L:
Hi,
Pls refer to the attached example for TWR-8257 board.
BR
XiangJun Rong

网友L:
Hi,

This another example.
BR
XiangJun Rong

网友L:
Hi,

This is another example.
BR
XiangJunRong

网友M:
程序没有匹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Hi,

This is another example.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帮你转给DSC专家,待会专家有空会帮你解答,还请耐心等待下。

PWM 中断可以正常工作,说明PWM模块已经正常计数了。没有波形输出,首先检查PWM管脚是否配置正确。 看您配置,使用了GPIE0_PWM0B,GIOPE1_PWM0A,GPIOE3_PWM1A等管脚,请检查是否GPIOE_PER中对应的比特位配置为1,。
GPIOE_PER这个在哪配置啊,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Hi,

This is another example.

PWM 中断可以正常工作,说明PWM模块已经正常计数了。没有波形输出,首先检查PWM管脚是否配置正确。 看您配置,使用了GPIE0_PWM0B,GIOPE1_PWM0A,GPIOE3_PWM1A等管脚,请检查是否GPIOE_PER中对应的比特位配置为1,。
GPIOE_PER这个在哪配置啊,找不到?

网友G:
这么长时间了,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长时间了,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网友N:
用官方的代码先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官方的代码先测试下。

您那有吗?我没有找到

网友K:
引用 楼主:
/* is set to 'yes' (#pragma interrupt saveall is generated before the ISR ...

GPIO有没有配置成PWM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GPIO有没有配置成PWM输出啊

配置的是PWM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始化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怎么确定PWM正常工作了呢,还有IO有没有设置成PWM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怎么确定PWM正常工作了呢,还有IO有没有设置成PWM模式呢?

I/O设置为PWM模式,而且pwm中可以正常的计数中断,但就是测不到输出口的波形

网友O:
这个问题还真是不容易解决呢,期待大神出现

网友D:
那这个问题挺棘手的,不知道硬件上有没有问题,或者测试方法上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问题挺棘手的,不知道硬件上有没有问题,或者测试方法上有没有问题 ...

硬件,和测试方法肯定没问题

楼主(2015-10-15):
引用 网友L:
Hi,
Pls refer to the attached example for TWR-8257 board.
BR

您好,您有8257的完整的历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