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的输出波形怎么是这样的

楼主:
我的电路是这样的@znsword @yanwen217

输入波形是这样的

但是输出波形,怎么会有凸出,我是单电源供电,我只想要正半轴,想把负半周卡掉,但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啊?我该怎么办,在不影响正半周的情况下才能弄去这个 凸出部分

网友A(2015-07-23):
运放内部结构所致,尽可能别用这种依赖于一个不确定器件内部结构的电路。要消除负半周,采用二极管之类的。

网友B:
因为你使用单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内部结构所致,尽可能别用这种依赖于一个不确定器件内部结构的电路。要消除负半周,采用二极管之类的。 ...

你么加二极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使用单电源。

有没有办法,在没有影响正半周的 情况下,把那个凸出部分消除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在没有影响正半周的 情况下,把那个凸出部分消除掉

LM358(LM324也是一样)输入使用PNP管,所以允许输入端略低于电源负端时仍可工作。但低得多了,就会发生“反转”现像。
在datasheet中标注:允许输入端低于电源负端0.3V。在两个输入端接普通硅二极管是不行的,因为普通硅二极管正向压降太大。是否可以用萧特基二极管解决,我没有试过,不敢确定。
另一个方法,是使用单电源精密半波整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58(LM324也是一样)输入使用PNP管,所以允许输入端略低于电源负端时仍可工作。但低得多了,就会发生“ ...

单电源精密半波整流电路能否发张图片,让我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58(LM324也是一样)输入使用PNP管,所以允许输入端略低于电源负端时仍可工作。但低得多了,就会发生“ ...

谢谢你啊,我试试去

网友C:
两个方案:1.在当前电路上,同相端给VDD/2直流偏置电压,R5透过一个1uF电容接地;放大输出后串接隔直电容和一个二极管,正向导通即取出正半周了。2.我以前用SGM721测试过,不用二极管也是可以的,楼主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方案:1.在当前电路上,同相端给VDD/2直流偏置电压,R5透过一个1uF电容接地;放大输出后串接隔直电容和 ...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个方案:1.在当前电路上,同相端给VDD/2直流偏置电压,R5透过一个1uF电容接地;放大输出后串接隔直电容和 ...

请问“同相端给VDD/2直流偏执电压,和 R5通过一个1uf电容接地”  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同相端给VDD/2直流偏执电压,和 R5通过一个1uf电容接地”  有什么作用呢? ...

给直流偏置电压是抬升参考点,把交流信号都抬升到0V以上;反馈回路加隔直电容是提供交流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