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2S左右声道的问题,等版主解惑

楼主(2015-07-23):
用STM32的I2S,可是,

收到数据以后,怎么知道是左声道还是右声道

发送的时候,怎么知道发的是左声道,还是右声道,

寄存器配置没有关于左右声道的配置信息

怎么回事呢?

楼主:
我打算用两个I2S,一个收,一个发,

只需要实现单声道,不知道怎么选择左右声道

网友A:
双声道发一个声音

楼主:
双声道发一个声,也要把数据分别送给左右声道才行

网友B:
是啊,你的意思是你会立体声吗,就当立体声算哪里。

网友C:
楼主懂IIS吗,我是不懂,如果懂了肯定不会这么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懂IIS吗,我是不懂,如果懂了肯定不会这么问了。

不能乱下结论我不懂啊  :Q

其实我是懂的, 只是STM32的我没懂

楼主:
STM32的特殊 :dizzy:

楼主:
沉得太快了 :dizzy:

网友D:
楼主,看看这个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看这个寄存器。

thanks, really  helpful

看懂了,

如果只用单声道的话,要增加软件开销,因为左右声道都会触发接收和发送 :dizzy:
坑爹

网友E:
通过LRCK的高低代表LR声道

楼主:
PCM模式,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乱下结论我不懂啊

其实我是懂的, 只是STM32的我没懂

haha,我也不太懂这个,ST的芯片提供的库函数有点难懂。

网友F:
进来瞅瞅,不过这个还真不懂得。。。帮顶!!!

网友G(2017-03-21):
楼主在吗 看你以前的帖子 问你一下  比如我I2S接受数据,每次接受是左通道一个右通道一个吗?我想把一个通道的数据发到串口不知道从哪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在吗 看你以前的帖子 问你一下  比如我I2S接受数据,每次接受是左通道一个右通道一个吗?我想把一个通 ...

“不知道从哪里发”

彻底被你问蒙了,IIS收到以后就发。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从哪里发”

彻底被你问蒙了,IIS收到以后就发。

收到以后发的是左通道还是右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