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单片机RC0\RC1

楼主(2015-07-23):
求教PIC18F67J94单片机RC0.RC1通用IO口用法设置?

网友A:
XC8
TRISCbits.TRISC0 = 0;
PORTCbits.RC0 = 0;
LATCbits.LATC0 = 0;.....
其它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8
TRISCbits.TRISC0 = 0;
PORTCbits.RC0 = 0;

我是这样用的,其它端口都是正常的,就是唯独这两个端口RC0,RC1不对头,我再怀疑是不是这两个端口上有辅助振荡器的复用功能的原因,但是在手册上面一直没有找到相关的设置方法或者是这两个端口不能用作通用IO口的相关说明,反而看手册上面有说道这两个口都可用用作通用IO输出的功能。

网友B:
时钟端口的设置在熔丝里,不在寄存器里。

网友C:
参看数据手册中有关 Configuration Word 部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