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58做比较器使用,麻烦各位帮我看下

楼主(2015-07-23):
我将PWM_O1接5V,使得电机始终转动。
当U4B的输出与与R26断开时,当电机堵转时U4B的5脚电压高于1.4V,U4B输出3.8V,当U4B的5脚电压低于1.4V时,U4B输出0V,此时正常!
当U4B的输出与与R26连接时,此时无论电机怎么堵转,U4A的输出都超不过1.4V,即U4B的电压限位值。此时电路是不是已经产生了限流作用?我用万用表测的Q10漏极电压始终掉不下来!

楼主:
我的思维局限于比较器本身了,这个电路本身就是个负反馈,这是正常的

网友A:
2楼说得对,这是负反馈,运放处在放大状态,并不是比较器。

网友B:
麻烦用示波器测试一下U4B的输出,不管你的大环路是否有负反馈,这个U4B毕竟工作于比较器的模式。
就好比开关电源,内部是开关状态,但是输出电压还是平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用示波器测试一下U4B的输出,不管你的大环路是否有负反馈,这个U4B毕竟工作于比较器的模式。
就好比开 ...

当U4A的输出电压接近U4B的-端电压(设定电压1.4V时)A端有5KHZ左右的波形,越接近设定电压,频率越高直到达到设定电压后频率就不变了。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负反馈电路,误差放大倍数就是运放的开环增益。

网友C:
U4A 是做放大用,U4B做比较,没错的。。
Q6电流过大时,如果U4B同相输入端电压高于设定电压,会导致Q10导通,使Q8栅极的PWM信号拉低至接近0V。。从这点看,是保护Q6。

楼主在5楼的回复中所描述的现象,与本帖主题无关。。
这部分电路本身并没有调整PWM频率的功能,自身也并非振荡电路。。

注意到图中U4A的输出有一路是送到单片机的ADC,可以判断单片机内部程序有根据采样电流调整输出PWM信号频率或占空比的功能。
Q12 部分也是关断PWM用。。

网友D:
1,LM358的1脚对地加1K电阻,注意AD0设为高祖态。
2,在1脚和5脚之间串一个10K电阻,毕竟358不是比较器,不允许2个输入脚之间有你较大的电压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LM358的1脚对地加1K电阻,注意AD0设为高祖态。
2,在1脚和5脚之间串一个10K电阻,毕竟358不是比较器,不 ...
2,在1脚和5脚之间串一个10K电阻,毕竟358不是比较器,不允许2个输入脚之间有你较大的电压差。

迷惑,只要不超过极限,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D:
好像已经高保护了,是动态保护,保护后就陷于一种稳定状态,和彻底堵转应该不一样

楼主(2015-08-23):
引用 网友D:
1,LM358的1脚对地加1K电阻,注意AD0设为高祖态。
2,在1脚和5脚之间串一个10K电阻,毕竟358不是比较器,不 ...

AD输入端加了对地电阻,不过1和5脚间没加,是应该加一个,,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已经高保护了,是动态保护,保护后就陷于一种稳定状态,和彻底堵转应该不一样 ...

其实电路就是把电机的电流最大值限制了,,

网友E:
明显是负反馈环路,没法锁住,只能用示波器测Q10 D极是否有低电平脉冲输出,因为,低电平一输出,电机停转,Q10立马就转为高电平了。D端应是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