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帮我看看程序

楼主(2015-07-23):
大家帮我看看程序,箭头的地方是不是写错了啊。怎么转换不同的通道,查询的是同一个状态标志位呢。这程序是买的开发板上面的示例程序。。芯片是 MC9S12XS128的

网友A:
你还是看看用户手册吧,看看是不是要查询这个状态的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看看用户手册吧,看看是不是要查询这个状态的改变

图中的“ATD0STAT2_CCFX”  (x = 0-15) 对应16个通道,每个通道都有相对应的状态标志位,这里明明是不同的通道啊 怎么查询的是同一个标志位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中的“ATD0STAT2_CCFX”  (x = 0-15) 对应16个通道,每个通道都有相对应的状态标志位,这里明明是不 ...

如果每个通道都有不同的转换完成标志,那么图中应该是错误的,对应通道转换需要检查对应通道的标志。

网友B:
另外,楼主下次问问题的时候,标题一定要包含关键字,比如9S12芯片的ADC问题求助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中的“ATD0STAT2_CCFX”  (x = 0-15) 对应16个通道,每个通道都有相对应的状态标志位,这里明明是不 ...

有可能是只有一个adc,所以只有一个转换完的标志位,只是有多个复用通道

网友D:
不知道你这个芯片是不是一个ADC,然后可选的有多个chan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