µC-OS/III操作系统的对象名字怎么理解

楼主:
µC-OS/III操作系统的对象名字怎么理解

网友A(2015-07-24):
每个μC/OS-III内核的对象都有一个名字和它关联。这就使得很容易识别所分配的对象。给任务、信号量、互斥、一个事件标志组、一个消息队列、一个存储分配和一个定时器分配ASCII的名字。对象的名字可以是任意的长度,必须以Null 结束。

网友B:
UC/OSIII啊,比较新哎

网友C:
不要太长吧,太长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D:
就是名字吧

网友E:
是一个代号吧,不要太长